[其他] 滤波电容的输出越大效果越好,但是为什么不能过大

楼主(2023-08-10):
很多人通常都会觉得滤波电容的输出越大越好,其实常友小编想告诉你的是,这种观点并不全面,真正能够影响直流电压输出的重要参数时滤波电容的ESR值(即: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或阻抗)

每一个电容都有电阻,这个电阻值和电容的组成材料、结构有关系。在开关电源技术大规模应用之前,普遍采用的是线性电源,电源电路都工作在低频直流状态,通过滤波整流电路把交流转换成直流。在低频直流电源中,电容的容量对滤波效果起决定作用,电容的串联阻抗作用可以忽略。 但是低频电源效率低,体积大的缺点非常明显。
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也终于迎来了高频开关电源技术,这一技术的到来大大地提高了电源的转换效率,也减小了电源的体积。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越高,电源的体积就越小。
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从几十KHz到几MHz不等。在开关电源中,电容的ESR直接影响到电容的效果,它比电容器的容量还重要,事实上我们所说的电容器的容量一般都是在120Hz下测量的值,当工作频率提高时,电容容量会急剧降低,甚至根本不能起到电容的作用。一般而言,应该选择ESR相对较小的电容。
在不同类型的电容中,以电解电容的ESR通常最大,钽电容次之,陶瓷电容最佳。当然,即使是电解电容中,也分普通电解电容和低ESR的电解电容。用在开关电源输出滤波的应该采用低ESR的电解电容。在维修中,如果用普通电解电容替换低ESR的电解电容,开关电源可能短时间能工作,但是寿命肯定不长。如果没有操作得当,电容可能会因为损耗太大而导致爆裂甚至爆炸,所以更换电容应该小心。同样容量同样耐压的电解电容,体积大的往往ESR小。同样容量不同耐压的电解电容,耐压高度往往ESR小。同样耐压同样容量的电容,105度比85度的ESR要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对于同一厂家同一系列的电解电容,基本上成立。

网友A:
要看匹配呀

网友B:
滤波电容值的合适取值由什么来决定呢

网友C:
什么时候芯片可以内置滤波电容呢

网友D:
如果干扰的信号非常的杂  滤波电容是不是非常不好选啊

网友E:
滤波电容安装在整流电路两端用以降低交流脉动波纹系数提升高效平滑直流输出的一种储能器件

网友F:
由于滤波电路要求储能电容有较大电容量。所以,绝大多数滤波电路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G:
在使用将交流转换为直流供电的电子电路中,滤波电容不仅使电源直流输出平稳,降低了交变脉动波纹对电子电路的影响,同时还可吸收电子电路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电流波动和经由交流电源串入的干扰,使得电子电路的工作性能更加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