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小知识:它的内阻有多大,为什么有正向电阻和反向电阻

楼主(2023-08-10):
一、前言
发光二极管简称LED,使用镓、砷、磷、氮等物质制成,是半导体的一种,具有单向导电性,加正向电压的时候,能把电能转化成光能。那么发光二极管电阻大吗?下面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发光二极管电阻有多大这一问题。
二、什么是发光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简称LED,使用镓、砷、磷、氮等物质制成,是半导体的一种,具有单向导电性,加正向电压的时候,能把电能转化成光能。那么发光二极管电阻大吗?
其实发光二极管的电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向电阻,另一种则是反向电阻。
1、正向电阻
当给发光二极管正向加电压时,电流正向流动,那么二极管电阻阻值为几十至200kΩ,这就好比一根电线一般,电阻大小取决于其是由什么材质制成,比如常见的led灯(如上图),电阻大概也就几十欧姆到几百欧姆左右;
当正向测量时(正极接P,负极接N),测量电压形成的电场必须大于结电场,对于硅管,通常电压要高于0.7V左右,才会测出比较小的电阻。
2、反向电阻
当给发光二极管反向加电压时,电流反向流动,则电阻就会无穷大,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是由一个PN结组成,也具有单向导电性。
当反向测量时(正极接N,负极接P),测量电压形成的电场与结电场同方向,加强的电场会完全阻止电子的流动,这时就会测出比较大的电阻。
因此,发光二极管电阻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向电阻,另一种是反向电阻,正向电阻大概是几十至200kΩ;反向电阻则为无穷大。

网友A:
发光二极管,强行跟半导体沾边吗

网友B:
发光二极管的本质上就是二极管 所以肯定有正反之分

网友C:
LED产品主要应用于背光源、彩屏、室内照明三大领域

网友D:
发光二极管,主要由支架、银胶、晶片、金线、环氧树脂五种物料所组成

网友E:
半导体晶片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P型半导体,在它里面空穴占主导地位,另一端是N型半导体,在这边主要是电子。但这两种半导体连接起来的时候,它们之间就形成一个“P-N结”。当电流通过导线作用于这个晶片的时候,电子就会被推向P区,在P区里电子跟空穴复合,然后就会以光子的形式发出能量,这就是LED发光的原理

网友F:
LED的心脏是一个半导体的晶片,晶片的一端附着在一个支架上,是负极,另一端连接电源的正极,整个晶片被环氧树脂封装起来

网友G:
为什么二者的电阻相差这么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