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如何理解共模电感的工作原理,为什么会接在开关电源交流一侧

楼主(2023-08-10):
一、共模电感的作用、原理
相信对于共模电感很多人都不陌生,但是对它的接法你是否完全理解呢?你的电路上的共模电感是否接对了?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共模电感。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上,形成一个四端器件,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等。
U型共模带电感
环形共模电感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二、共模电感在开关电源的应用
共模电感有时候又叫共模扼流圈,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抑制各种高速信号产生的电磁波向外发射,如下图,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当有共模电流流经时,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使线圈表现为高阻抗,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如下图是开关电源前级部分原理图,其中L1是共模电感,为了抑制共模干扰,我们知道,共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A:
共模电感常用于电脑的开关电源中过滤共模的电磁干扰信号

网友B:
在板卡设计中,共模电感也是起EMI滤波的作用,用于抑制高速信号线产生的电磁波向外辐射发射

网友C:
共模电感实质上是一个双向滤波器:一方面要滤除信号线上共模电磁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抑制本身不向外发出电磁干扰,避免影响同一电磁环境下其他电子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D:
为什么共模电感能防EMI?差模的可以吗

网友E:
对理想的电感模型而言,当线圈绕完后,所有磁通都集中在线圈的中心内

网友F:
广泛使用在双平衡调音装置、多频变压器、阻抗变压器、平衡及不平衡转换变压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