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PCB邮票孔的作用,如何设计邮票孔

楼主(2023-08-10):
一、前言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目前,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时,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二、什么是邮票孔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1、邮票孔的缺点
四、如何制造镀半孔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五、邮票孔制造过程
首先,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①:是板分开后有锯子状有人叫狗牙状。很容易挡到外壳,有时需要用剪刀剪掉。所以在设计过程要预留位置,一般是把板缩小。
②:增加成本。邮票孔最小是1.0MM孔,那么这1MM尺寸是算在板里面的。
2、普邮票孔作用
一般PCB是V-CUT,如果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主要起到支承作用,板不会散掉。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3、邮票孔一般间距
0.55mm~~3.0mm(具体视情况而定,常用1.0mm,1.27mm)
三、邮票孔主要有哪几种类型
1、半孔
2、半孔较小的孔
3、与板边缘相切的孔
4、邮票孔要求
根据电路板的需要和最终用途,需要满足一些设计属性。例如:
①尺寸:建议使用尽可能大的尺寸。
②表面处理:取决于电路板的最终用途,但建议使用ENIG。
③OL垫设计:建议在顶部和底部使用尽可能大的OL垫。
④孔数:这取决于设计; 然而,众所周知,孔数量越少,PCB组装过程就越困难。
标准PCB和高级PCB均提供镀半孔。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1.2 mm。如果您需要较小的c形孔,两个镀半孔之间的最小距离为0.55 mm。
四、如何制造镀半孔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因此,可以精确铣削电镀半孔并提高工艺可靠性。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单层板不具有固定孔。
电镀半孔可用于标准和高级PCB设计。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五、邮票孔制造过程
首先,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A:
来源注明下最好

网友B:
电镀石墨化的作用是什么 什么情况下需要做电镀石墨化呢

网友C:
邮票孔:是主板拼版里面,小板和小板之间需要筋连接,为了便于切割,筋上面会开一些小孔,类似于邮票边缘的那种孔,这就叫邮票孔

网友D:
形似邮票中分割的圆孔设计,其优点为强度较V-Cut好,又不像Tap需要Router设备裁切,可直接折断,但缺点是折断面不易控制精准,若距离线路过近,容易出现线路损伤,反而造成报废

网友E:
首先,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起切成两半。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因此以更高的速度使用重型铣削钻头。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F:
一般碰到异型或圆型板才有可能用到邮票孔

网友G:
邮票孔—般间距是0.55mm~~3.Omm(具体视情况而定,常用1.Omm,1.27mm),边缘间距是0.3mm(中间距离0.8mm),5个孔或5个以上数量一组(根据板大小及是否有重的器件来适当加多一些孔。)

网友H(2023-12-16):
我的理解是,邮票孔就是方便焊接

网友I:
邮票孔制作比较简单,就是排针,然后一半在内,一半在外

网友J:
现在邮票孔不是很多了,就是模块用的大多数还是邮票孔

网友K:
设计邮票孔估计是为了板子体积小一些

网友L:
没意思,感觉邮票孔 还挺贵,不值得

网友M:
都是为了封装,为了体积小,采用邮票孔吧

网友N:
这种东西都是做个模块的方式实现吧

网友O:
设计邮票孔网上有很多方法,可以用过孔设计,也可以直接放个排针啥的

网友P:
作用一般就是为了电路板体积小点

网友Q:
好集成啊,这种邮票孔都是为了产品降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