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十大经典运放电路,运放设计其实也不难

楼主(2023-08-10):
一、前言
什么是运放,在介绍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时候,无非是先给电路来个定性
,比如这是一个同向放大器,然后去推导它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然后得出Vo=(1+Rf)Vi,那是一个反向放大器,然后得出Vo=-Rf*Vi。最后学生往往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记住公式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将电路稍稍变换一下,他们就找不着北了!
今天,教各位战无不胜的两招,这两招在所有运放电路的教材里都写得明白,就是“虚短”和“虚断”,不过要把它运用得出神入化,就要有较深厚的功底了。
虚短和虚断的概念
二、什么是“虚短”和“虚断”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V~14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短路”。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1、虚短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
2、虚断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在分析运放电路工作原理时,首先请各位暂时忘掉什么同向放大、反向放大,什么加法器、减法器,什么差动输入……暂时忘掉那些输入输出关系的公式……这些东西只会干扰你,让你更糊涂;也请各位暂时不要理会输入偏置电流、共模抑制比、失调电压等电路参数,这是设计者要考虑的事情。我们理解的就是理想放大器(其实在维修中和大多数设计过程中,把实际放大器当做理想放大器来分析也不会有问题)。
好了,让我们抓过两把“板斧”———“虚短”和“虚断”,开始“庖丁解牛”了。
三、十大经典运放电路
1、反向放大器
运放的同向端接地=0V,反向端和同向端虚短,所以也是0V,反向输入端输入电阻很高,虚断,几乎没有电流注入和流出,那么R1和R2相当于是串联的,流过一个串联电路中的每一只组件的电流是相同的,即流过R1的电流和流过R2的电流是相同的。
流过R1的电流:
I1=(Vi-V-)/R1……a
流过R2的电流:
I2=(V—Vout)/R2……b
V-=V+=0……c
I1=I2……d
求解上面的初中代数方程,得:
Vout=(-R2/R1)*Vi
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向放大器的输入输出关系式了。
2、同向放大器
Vi与V-虚短,则
Vi=V-……a
因为虚断,反向输入端没有电流输入输出,通过R1和R2的电流相等,设此电流为I,由欧姆定律得:
I=Vout/(R1+R2)……b
Vi等于R2上的分压,即:
Vi=I*R2……c
由abc式得:
Vout=Vi*(R1+R2)/R2
这就是传说中的同向放大器的公式了。
3、加法器1
由虚短知:
V-=V+=0……a
由虚断及基尔霍夫定律知,通过R2与R1的电流之和等于通过R3的电流,故:
(V1–V-)/R1+(V2–V-)/R2=(V-–Vout)/R3……b
代入a式,b式变为
V1/R1+V2/R2=Vout/R3
如果取R1=R2=R3,则上式变为:
-Vout=V1+V2
这就是传说中的加法器了。
4、加法器2
因为虚断,运放同向端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1和R2的电流相等,同理流过R4和R3的电流也相等。故:
(V1–V+)/R1=(V+-V2)/R2……a
(Vout–V-)/R3=V-/R4……b
由虚短知:
V+=V-……c
如果R1=R2,R3=R4,则由以上式子可以推导出:
V+=(V1+V2)/2V-=Vout/2
故:
Vout=V1+V2
也是一个加法器!
5、减法器
由虚断知,通过R1的电流等于通过R2的电流,同理通过R4的电流等于R3的电流,故:
(V2–V+)/R1=V+/R2……a
(V1–V-)/R4=(V—Vout)/R3……b
如果R1=R2,则:
V+=V2/2……c
如果R3=R4,则:
V-=(Vout+V1)/2……d
由虚短知:
V+=V-……e
所以Vout=V2-V1,这就是传说中的减法器了。
6、积分电路
电路中,由虚短知,反向输入端的电压与同向端相等,由虚断知,通过R1的电流与通过C1的电流相等。
通过R1的电流:
i=V1/R1
通过C1的电流:
i=CdUc/dt=-CdVout/dt
所以,
Vout=((-1/(R1*C1))∫V1dt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对时间的积分成正比,这就是传说中的积分电路了。若V1为恒定电压U,则上式变换为:
Vout=-Ut/(R1C1)
t是时间,则Vout输出电压是一条从0至负电源电压按时间变化的直线。
7、微分电路

由虚断知,通过电容C1和电阻R2的电流是相等的,由虚短知,运放同向端与反向端电压是相等的。则:
Vout=-iR2=-(R2C1)dV1/dt
这是一个微分电路。如果V1是一个突然加入的直流电压,则输出Vout对应一个方向与V1相反的脉冲。
8、差分放大电路
由虚短知:
Vx=V1……a,Vy=V2……b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R1、R2、R3可视为串联,通过每一个电阻的电流是相同的,电流:
I=(Vx-Vy)/R2……c
则:Vo1-Vo2=I*(R1+R2+R3)
=(Vx-Vy)(R1+R2+R3)/R2……d
由虚断知,流过R6与流过R7的电流相等,若R6=R7,则:
Vw=Vo2/2……e
同理若R4=R5,则
Vout–Vu=Vu–Vo1
故:
Vu=(Vout+Vo1)/2……f
由虚短知,
Vu=Vw……g
由efg,得
Vout=Vo2–Vo1……h
由dh得:
Vout=(Vy–Vx)(R1+R2+R3)/R2
上式中(R1+R2+R3)/R2是定值,此值确定了差值(Vy–Vx)的放大倍数。这个电路就是传说中的差分放大电路了。
9、电流检测
分析一个大家接触得较多的电路。
很多控制器接受来自各种检测仪表的0~20mA或4~20mA电流,电路将此电流转换成电压后再送ADC转换成数字信号,图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电路。
如图4~20mA电流流过采样100Ω电阻R1,在R1上会产生0.4~2V的电压差。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3和R5的电流相等,流过R2和R4的电流相等。故:
(V2-Vy)/R3=Vy/R5……a
(V1-Vx)/R2=(Vx-Vout)/R4……b
由虚短知:
Vx=Vy……c
电流从0~20mA变化,则:
V1=V2+(0.4~2)……d
由cd式代入b式得:
(V2+(0.4~2)-Vy)/R2=(Vy-Vout)/R4……e
如果R3=R2,R4=R5,则,由e-a得:
Vout=-(0.4~2)R4/R2……f
图9:R4/R2=22k/10k=2.2,则f式:
Vout=-(0.88~4.4)V
即是说,将4~20mA电流转换成了-0.88~-4.4V电压,此电压可以送ADC去处理。注:若将图9电流反接既得:
Vout=+(0.88~4.4)V
10、电压电流转换检测
电流可以转换成电压,电压也可以转换成电流。图10就是这样一个电路。上图的负反馈没有通过电阻直接反馈,而是串联了三极管Q1的发射结,大家可不要以为是一个比较器就是了。只要是放大电路,虚短虚断的规律仍然是符合的!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
(Vi–V1)/R2=(V1–V4)/R6……a
同理:
(V3–V2)/R5=V2/R4……b
由虚短知:
V1=V2……c
如果R2=R6,R4=R5,则由abc式得:
V3-V4=Vi
上式说明R7两端的电压和输入电压Vi相等,则通过R7的电流:
I=Vi/R7
如果负载RL<<100KΩ,则通过Rl和通过R7的电流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