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晶体二极管

楼主(2023-08-10):
晶体二极管(Crystal Diode)是一种基于半导体材料制造的二极管,也被称为二极管或晶体管。它具有很多优点,如体积小、重量轻、耐压能力强、寿命长等,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电子设备中。

晶体二极管由P型半导体和N型半导体组成。P型半导体的电子浓度比空穴浓度高,而N型半导体的电子浓度比空穴浓度高。两种半导体通过P-N结相接,形成一个结电容。在结电容两侧施加外加电压时,会在结电容两侧形成一个电场。

晶体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基于PN结的特性。当PN结处于正向偏置时,即P端连接正电压,N端连接负电压,电子从N端向P端流动,空穴从P端向N端流动,形成电流。当PN结处于反向偏置时,即P端连接负电压,N端连接正电压,电子和空穴会被电场吸引,无法流动,形成很小的反向电流。

晶体二极管主要分为小信号二极管和功率二极管两类。小信号二极管适用于低电流、高频率的应用,功率二极管适用于大电流、低频率的应用。根据结构不同,晶体二极管还可以分为点接触二极管、面接触二极管、合金接触二极管等。

xch
肖特基二极管也由P,N半导体组成吗? 体效应二极管也由P, N 半导体组成吗?

网友A(2023-12-12):
请介绍一下点接触二极管、面接触二极管、合金接触二极管。不要分上下集

网友B:
孩时曾用苏制点接触锗检波二极管替代方铅矿作微型矿石收音机,倍儿棒!

网友B:
二极管品种多多,检波、整流、稳压、发光、双向、激光------

网友B(2024-01-22):
各种分类多得去了

网友C(2024-05-17):
二极管就是两个端子的半导体PN器件

网友D(2025-04-01):
晶体二极管的原理讲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