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路板抄板,如何进行PCB抄板,有哪些抄板软件

楼主(2023-08-10):
一、什么是电路板抄板
从狭义上来说,抄板仅指对电子产品电路板PCB文件的提取还原和利用文件进行电路板克隆的过程;从广义上来说,抄板不仅包括对电路板文件提取、电路板克隆、电路板仿制等技术过程,而且包括对电路板文件进行修改(即改板)、对电子产品外形模具进行三维数据的提取和模型仿制(即抄数)、对电子产品电路板上的各类电子元器件进行仿制、对电路板上加密了的芯片或单片机进行解密、对电子产品的系统软件进行反汇编等电子产品全套克隆的所有技术过程。
二、如何进行PCB抄板
1、拿到一块PCB,首先在纸上记录好所有元气件的型号,参数,以及位置,尤其是二极管,三级管的方向,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气件位置的照片。现在的pcb电路板越做越高级上面的二极管三极管有些不注意根本看不到。
2、拆掉所有器多层板抄板件,并且将PAD孔里的锡去掉。用酒精将PCB清洗干净,然后放入扫描仪内,扫描仪扫描的时候需要稍调高一些扫描的像素,以便得到较清晰的图像。再用水纱纸将顶层和底层轻微打磨,打磨到铜膜发亮,放入扫描仪,启动PHOTOSHOP,用彩色方式将两层分别扫入。注意,PCB在扫描仪内摆放一定要横平竖直,否则扫描的图象就无法使用。
3、调整画布的对比度,明暗度,使有铜膜的部分和没有铜膜的部分对比强烈,然后将次图转为黑白色,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不清晰,则重复本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如果发现图形有问题还可以用PHOTOSHOP进行修补和修正。
4、将两个BMP格式的文件分别转为PROTEL格式文件,在PROTEL中调入两层,如过两层的PAD和VIA的位置基本重合,表明前几个步骤做的很好,如果有偏差,则重复第三步。所以说pcb抄板是一项极需要耐心的工作,因为一点小问题都会影响到质量和抄板后的匹配程度。
5、将TOP层的BMP转化为TOP.PCB,注意要转化到SILK层,就是黄色的那层,然后你在TOP层描线就是了,并且根据第二步的图纸放置器件。画完后将SILK层删掉。不断重复知道绘制好所有的层。
6、在PROTEL中将TOP.PCB和BOT.PCB调入,合为一个图就OK了。
7、用激光打印机将TOPLAYER,BOTTOMLAYER分别打印到透明胶片上(1:1的比例),把胶片放到那块PCB上,比较一下是否有误,如果没错,你就大功告成了。
三、四款抄板软件的比较
1、BMP2PCB
最早期的抄板软件,实际上只是一个bmp转成pcb的软件,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特点:扫描后的bmp转为pcb文件然后在99se或AD上画图。
缺点:
1)如果bmp文件太大,转到99se或者AD上画图,再加上电脑不给力的话,卡得要命。
2)图片不清晰,不精准。
2、QuickPcb2005
这是是一款支持彩色图片的抄板软件,有**版。
特点:直接导入扫描后的彩色图片,然后在抄板软件上完成大部分画板工作,生成pcb文件,最后在99se或者AD上做小量修改。
缺点:功能比较少,不支持不规则焊盘,无网络,敷铜是个问题。
3、CBR
特点:跟QuickPcb2005类似,但功能比QuickPcb2005强大很多。至于性能,不好发表言论。如果舍得花钱可以买个试试看。
缺点:目前没有**版,收费的。
4、PMPCB
特点:这个也是收费的,功能确实很强大,与上面几款都不一样,这个可以直接在99se或者AD上导入彩色图片进行抄板(前提是运行他们的抄板软件)。至于性能,不好发表言论。如果舍得花钱可以买个试试看。
缺点:目前没有**版,收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