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堆的芯片的作用是?

楼主(2023-08-10):
MDD辰达半导体桥堆是一种电子元件,内部由多个二极管组成。主要作用是整流,调整电流方向。用桥堆整流是比较好的,首先是很方便,而且它内部的四个管子一般是挑选配对的,所以其性能较接近,还有就是大功率的整流时,桥堆上都可以装散热块,使工作时性能更稳定,当然使用场合不同也要选择不同的桥堆,不能只看耐压是否够,比如高频特性等。
南桥芯片是主板芯片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位于主板上离CPU插槽较远的下方,PCI插槽的前面,即靠主机箱前的一面,这种布局是考虑到它所连接的I/O总线较多,离处理器远一点有利于布线。相对于北桥芯片来说,其数据处理量并不算大,所以南桥芯片一般都没有覆盖散热片,但现在高档的主板的南桥也覆盖散热片。南桥芯片不与处理器直接相连,而是通过一定的方式(不同厂商各种芯片组有所不同。北桥芯片是主板芯片组中起主导作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称为主桥。一般来说,芯片组的名称就是以北桥芯片的名称来命名的,例如英特尔845E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82845E,875P芯片组的北桥芯片是82875P等等。北桥,南桥是主板上芯片组中最重要的两块,它们都是总线控制器。他们是总线控制芯片,相对的来讲,北桥要比南桥更加重要,北桥连接系统总线,担负着cpu访问内存的重任,同时连接这AGP插口,控制PCI总线,割断了系统总线和局部总线,在这一段上速度是最快的。南桥不和CPU连接通常用来作I/O和IDE设备的控制,所以速度比较慢,一般情况下,南桥和北桥中间是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