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27个电源符号,别再分不清!快收藏起来学习

楼主(2023-08-10):
以下的V代表Volatge的意思。

电源符号
解析
VCC
C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集电极Collector或者电路Circuit,指电源正极。
VDD
D可以理解为MOS管的漏极Drain或者设备Device,指电源正极。
VEE
E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发射极Emitter,指电源负极。
VSS
S可以理解为MOS管的源极Source,指电源负极。
VBB
B可以理解为三极管的基极B,一般指电源正极。

电源符号
解析
AVCC
A是Analog的意思,模拟VCC,一般模拟器件会有。
AVDD
A是Analog的意思,模拟VDD,一般模拟器件会有。
DVCC
D是Digital的意思,数字VCC,一般在数字电路中。
DVDD
D是Digital的意思,数字VDD,一般在数字电路中。

若电路或器件没有模拟数字之分,那就用VCC、VDD。
电源符号
解析
AGND
模拟GND,对应AVCC或者AVDD的负极。
DGND
数字GND,对应DVCC或者DVDD的负极。
PGND
P是Power的意思,功率GND,比如DC-DC中就会有功率地和信号地区分。

本质上都为GND,区分开来,更多是为了PCB走线的需求,有一些单点接地或者多点接地的处理,避免干扰。

电源符号
解析
Vpp
有的好像叫Vpk,电压峰峰值,对于正弦信号,就是波峰电压减去波谷电压,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Vrms
rms是root mean squre的缩写,均方根的意思,Vrms一般指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VBAT
BAT是电池BATTERY的简写,一般指电池电压。
VSYS
SYS是SYSTEM的简写,一般指平台方案的系统供电。
VCORE
CORE指核心的意思,一般指CPU、GPU等芯片的核电压。
VREF
REF是reference的意思,参考电压,比如ADC内部的参考电压等。
PVDD
P是Power的意思,功率VDD。
CVDD
这个C也是CORE,核电源VDD的意思。
IOVDD
IO就是GPIO,指给GPIO供电的VDD,CAMERA里面会用到,I2C通信的上拉电源。
DOVDD
CAMERA里面用到的,由外部供给CAMERA,一般也是模拟电源。
AFVDD
Auto Focus VDD,意为自动对焦VDD电源,CAMERA里面会用到,给马达供电用的。
VDDQ
DDR里面用到的,DDR里面有一个DQ信号,可以理解为给这些数据信号供电的。
VPP
这个VPP是全大写的,DDR4里面用到的,DD3里面是没有的,称为激活电压,字位线的开启电压。
VTT
一般VTT=1/2VDDQ,也是在DDR里面用到的,给一些控制信号提供电源的。
VCCQ
在nand flash里面会用到,比如手机常用的eMMC、UFS等存储器,一般给IO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