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F415 Output 20 Channels PWM

楼主(2023-08-10):
AT32F415 Output 20 Channels PWM

本实例demo实现了在AT32F415RCT7输出20路同步PWM波形。

注:本示例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的BSP,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支
持型号列表:支持型号 AT32F415xx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15 V1.0开发板(其他型号请使用对应的开发板)

1.2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 pwm_output_20channel 源程序
源码包工程路径:
SC0100_AT32F415_20_Channel_PWM_V2.0.0\SourceCode\SC0091_SourceCode_V2.0.0\util
ities\SC0100_demo\pwm_output_20channel
注: 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雅特力提供的
BSP_V2.x.x\project\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8,keil 4/5)进行简单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pwm_output_20channel工程,编译并下载在目标板,使用逻辑分析仪抓取对应管脚PWM
波形。
2) 各TMR内部级联关系:TMR1(主定时器)----内部触发----->TMR2/3/4(从定时器)----tmr2 内部触发
---->TMR5(从定时器)
3) TMR与IO口对应关系

注: 本例程使用AT32F415RCT7实现,若使用其他型号IC需要确保封装有上述表格内的IO口。

网友A:
可以同时输出这么多通道的pwm波吗

网友B:
都是独立的地线吗?还是说需要共用啊

网友C:
输出这么多的pwm的话 实时控制性能会下降吗

网友D:
功能极为强大啊,一个通道输出的五路pwm的频率是不是必须相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功能极为强大啊,一个通道输出的五路pwm的频率是不是必须相同啊

好像是的  所以感觉这么多通道用处并不大啊

网友F:
是否可以真的同时控制这么多的电机呢 产生的干扰会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