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dge Gateway支持多种协议和标准么?

楼主(2023-08-10):
Edge Gateway支持多种协议和标准么?

网友A(2023-10-10):
Edge Gateway通常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网络接口

网友B(2023-11-13):
当然支持的啊,支持MQTT ,CPC啥的

网友C:
这个没玩过,不过我看资料好像是支持多种协议的

网友D:
作为一个边缘计算设备,Edge Gateway可以与各种设备和系统进行通信,并支持多种通信协议和标准,以实现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

网友E:
支持,必须支持,都属于一个边缘网关,肯定支持

网友F:
我看是支持MQTT、Modbus和CoAP等等

网友G:
你直接看看资料多好,资料都有写的

网友H:
一般是支持很多,但是如何使用,你得好好拓展使用一下

网友I:
我之前用过的,是用过LoRaWAN

网友J:
可以用很多协议,与很多协议对接的

网友K:
必须支持啊,都算是网关了,还能不支持啊

网友L:
Edge Gateway,现在推这个的好多啊

网友M:
有很多协议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