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96PCTA测评】+2、GPIO实现呼吸灯

楼主(2023-08-10):
【HC32L196PCTA测评】+2、GPIO实现呼吸灯
1、介绍
HC32L196PCTA配置2个指示灯(不包括在板调试模块上的指示灯):电源指示灯和用户指示灯。电源指示灯用于显示STK是否正常上电,用户指示灯作为预留的外设连接到MCUGPIO。丝印管脚/功能。LED PD14 用户指示灯。根据芯片手册,PD14不具有PWM功能,因此可以使用循环的方式实现呼吸灯。
4e8ebe41ab45cb7c054f8d547a4846e8
实现呼吸灯效果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 软件PWM:使用定时器和软件控制的方式来实现PWM(脉冲宽度调制),从而控制LED的亮度。通过改变PWM的占空比,可以实现呼吸灯的效果。具体实现方法是使用一个定时器来生成固定频率的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改变占空比的值,从而控制LED的亮度。
  • 硬件PWM:使用芯片内部的硬件PWM模块来实现PWM,从而控制LED的亮度。硬件PWM通常具有更高的精度和稳定性,可以实现更平滑的呼吸灯效果。具体实现方法是配置芯片内部的PWM模块,设置PWM的频率和占空比,然后通过改变占空比的值来控制LED的亮度。
  • 线性变化:使用线性变化的方式来控制LED的亮度,从而实现呼吸灯效果。具体实现方法是使用一个定时器来生成固定频率的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根据一个线性变化的公式计算LED的亮度值,然后将亮度值写入LED的控制寄存器。
  • 使用外部模块:有些芯片或者开发板上可能已经集成了呼吸灯效果的外部模块,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模块来实现呼吸灯效果。这些外部模块通常具有丰富的设置选项,可以实现更复杂的呼吸灯效果。
2、程序
A、程序介绍
程序的主要逻辑是在一个无限循环中,不断地改变LED的亮度。
1、App_LedInit()函数:该函数是进行LED的引脚初始化。
2、ledbreath(int t, int i)函数:该函数用于控制LED的亮度,通过在特定时间间隔内改变LED的亮灭状态,实现呼吸灯效果。函数参数t表示总的时间长度,参数i表示占空比的变化量。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 先将LED引脚设置为高电平,然后立即将其设置为低电平,再次将其设置为高电平,以此循环三次,这样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高低电平变化来表示一个亮度变化的周期。
  • 然后根据i的值,通过一个延时函数delay10us()控制LED的高电平时间,实现占空比的变化。
  • 最后,通过再次将LED引脚设置为低电平,再次将其设置为高电平,以此循环三次,表示亮度周期的结束。

3、int32_t main(void)函数:程序的入口函数。其中的主要逻辑如下:
  • 调用App_LedInit()函数进行LED的初始化。
  • 设置一个初始的延时时间DeyTim为200。
  • 在一个无限循环中,首先使用一个for循环逐渐增加占空比来实现LED亮度增加的效果。每次循环调用ledbreath()函数来改变LED亮度,并通过延时函数delay100us()控制每次亮度变化的时间间隔。循环结束后,再进行一个延时。
  • 接着使用另一个for循环逐渐减小占空比来实现LED亮度减小的效果。每次循环调用ledbreath()函数来改变LED亮度,并通过延时函数delay100us()控制每次亮度变化的时间间隔。循环结束后,再进行一个延时。
  • 以上两个循环不断交替执行,从而实现了呼吸灯效果。

B、程序/******************************************************************************
* Copyright (C) 2018, Huada Semiconductor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owned and published by:
* Huada Semiconductor Co.,Ltd ("HDSC").
*
* BY DOWNLOADING, INSTALLING OR USING THIS SOFTWARE, YOU AGREE TO BE BOUND
* BY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IS AGREEMENT.
*
* This software contains source code for use with HDSC
* components.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by HDSC to be adapted only
* for use in systems utilizing HDSC components. HDSC shall not be
* responsible for misuse or illegal use of this software for devices not
* supported herein. HDSC is providing this software "AS IS" and will
* not be responsible for issues arising from incorrect user implementation
* of the software.
*
* Disclaimer:
* HDSC MAKES NO WARRANTY, EXPRESS OR IMPLIED, ARISING BY LAW OR OTHERWISE,
* REGARDING THE SOFTWARE (INCLUDING ANY ACOOMPANYING WRITTEN MATERIALS),
* ITS PERFORMANCE OR SUITABILITY FOR YOUR INTENDED USE, INCLUDING,
* WITHOUT LIMITATION, THE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THE IMPLIED
* WARRANTY OF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USE, AND THE IMPLIED
* WARRANTY OF NONINFRINGEMENT.
* HDSC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WARRANTY, TORT,
*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FOR ANY DAMAGES WHATSOEVER (INCLUDING, WITHOUT
* LIMITATION, DAMAGES FOR LOSS OF BUSINESS PROFITS, BUSINESS INTERRUPTION,
* LOSS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OR OTHER PECUNIARY LOSS) ARISING FROM USE OR
* INABILITY TO USE THE SOFTWARE,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ANY DIRECT,
*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OR LOSS OF DATA,
* SAVINGS OR PROFITS,
* EVEN IF Disclaimer HAS BEEN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S.
* YOU ASSUME ALL RESPONSIBILITIES FOR SELECTION OF THE SOFTWARE TO ACHIEVE YOUR
* INTENDED RESULTS, AND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USE OF, AND RESULTS OBTAINED
* FROM, THE SOFTWARE.
*
* This software may be replicated in part or whole for the licensed use,
* with the restriction that this Disclaimer and Copyright notice must be
* included with each copy of this software, whether used in part or whole,
* at all times.
*/
/******************************************************************************/
/** \file main.c
**
** A detailed description is available at
** @link Sample Group Some description @endlink
**
**   - 2018-05-08  1.0  Lux First version for Device Driver Library of Module.
**
******************************************************************************/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gpio.h"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Global variable definitions (declared in header file with 'extern')
******************************************************************************/

/******************************************************************************
* Local type definitions ('typedef')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static')
******************************************************************************/

/******************************************************************************
* Local variable definitions ('static')                                      *
******************************************************************************/

/******************************************************************************
* Local pre-processor symbols/macros ('#define')
******************************************************************************/

/*****************************************************************************
* Function implementation - global ('extern') and local ('static')
******************************************************************************/
static void App_LedInit(void);
void ledbreath(int t,int i);
/**
******************************************************************************
** \brief  Main function of project
**
** \return uint32_t return value, if needed
**
** This sample
**
******************************************************************************/
int32_t main(void)
{
    ///< LED端口初始化
    App_LedInit();
        int DeyTim=200,i;

    while(1)
    {
        ///< LED点亮

                        for(i=1;i<DeyTim;i++)//这两个参数随便调,只要效果明显就行了,先开始i增加占空比在增大
                 {
                              ledbreath(DeyTim,i);
                                                delay100us(5);
                }

                                        delay1ms(20);
                       for(i=DeyTim;i>1;i--)//后占空比开始减小
                {
                          ledbreath(DeyTim,i);
                                                        delay1ms(1);
                                         delay100us(5);
               }
                            delay1ms(20);
                        }

        ///< LED关闭

}

static void App_LedInit(void)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 打开GPIO外设时钟门控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 端口方向配置->输出(其它参数与以上(输入)配置参数一致)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 端口上下拉配置->下拉
    stcGpioCfg.enPu = GpioPuDis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Enable;

    ///< LED关闭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 GPIO IO LED端口初始化
    Gpio_Init(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stcGpioCfg);

}

void ledbreath(int t,int i)
{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delay10us(i);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delay10us(t-i);
}

/******************************************************************************
* EOF (not truncated)
******************************************************************************/
  1.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
3、现象
3f10fe24519902f07b4250c77289c9c8 fa5748bc66301ceec05c721396236cad da3501c595225117512d056f4d185159

网友A(2024-06-03):
呼吸灯的亮度是不是也是可以调节的呢

网友B:
如果想要控制一堆呼吸灯如何实现呢

网友C:
都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呼吸灯呢

网友D:
10us的时间间隔会不会太短了呢

网友E:
可以通过好几个引脚控制一个呼吸灯吗

网友F:
如何能将呼吸灯控制的柔和点呢

网友G:
单GPIO要实现呼吸灯效果,主要就是通过PWM来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如何能将呼吸灯控制的柔和点呢

是亮度变低点还是速度变缓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可以通过好几个引脚控制一个呼吸灯吗

这个波形会重复吧,然后高低电平就连一块了

网友J:
这个小华的板子,看着很舒服啊

网友J:
例程里,一看到英文注释,头就大。啥时候,都换成中文的就好了。

网友K:
pwm还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