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在工业物联方面的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怎么样

楼主(2023-08-10):
新唐在工业物联方面的边缘计算解决方案怎么样

网友A(2023-11-16):
新唐的芯片性能这么OK,肯定边缘计算也是OK的啦

网友B:
他家的方案还是不错的,主要是因为有一些高性能的MPU

网友C:
直接问问代理商多好,不过得找个大代理,不然他们能力可能不行

网友D:
解决方案不知道,但是他家芯片确实可以,可以搞

网友E:
问下厂家有没方案呗

网友F:
边缘计算的话,得考虑高性能的MCU或者MPU吧

网友G:
不太懂边缘计算,不过一般芯片都是跑不了的,得高性能一些的才行

网友H:
他家有跑工控的芯片,话说这种能跑边缘计算么?

网友I:
你说的边缘计算指的是什么?

网友J:
应该方案可以吧,不过还是找个FAE咨询一下比较好

网友K:
方案还行的,去官网看看,我记得我看到过一个这方面类似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