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多核异构处理器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楼主(2023-08-10):
多核异构处理器的应用领域有哪些?比普通处理器是不是有多线程的优势啊?

网友A(2023-10-10):
科学计算领域、游戏和图形处理领域等

网友B:
一般可以用作服务器,这个是比较多用的

网友C:
多核多线程嘛,你可以看看AMD这种方案,一般都是作为服务器或者特定算法的计算机比较多

网友D:
对啊,优势必然很多

网友E:
其实就是多个MCU加在一起,这样的

网友F:
我觉得领域可以用在图形处理或者AI视觉吧

网友G:
比普通处理器有优势是必须的,但是价格也贵啊

网友H:
可以用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这都是多核异构处理器可以做到的

网友I:
做一些工控设备是可以

网友J:
单片机能做的,这种处理器都可以做,还可以做得更高端

网友K:
要是弄好了,做个中控系统都是可以的,非常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