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安全性如何

楼主(2023-08-10):
多核异构处理器是不是比普通的处理器固件安全做的好呢?

网友A:
多核异构处理器和普通处理器在固件安全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设计、实现、配置和安全策略等。这两者都有可能受到各种固件安全问题的影响,没有一种类型可以绝对说比另一种更好。

网友B(2023-09-20):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在安全性方面有一定的保障。该处理器系列有一个可信任的系统,能够满足物联网产品的安全数据保密、可靠性和边缘计算需求。具体来说,该处理器具有多种进阶的安全机制,包括可信安全岛TSI (Trusted Secure Island)、Arm TrustZone®技术、安全启动(Secure Boot)、篡改检测、内建AES、SHA、ECC、RSA和SM2/3/4加解密加速器以及一个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此外,该处理器还包含密钥储存(Key Store)和一次编程内存(OTP memory)。

所有与安全相关的操作都在TSI中执行,以保护具有敏感性和高价值的数据。这些安全特性还能够满足客户在IEC 62443认证方面的要求。因此,可以说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在安全性方面有一定的保障。

网友C:
应该不是吧,估计安全都差不多

网友D:
这咋比较啊,其实所谓的固件安全不如用加密芯片来实现呢

网友E:
这个固件安全估计会比单核的能好点,因为多核麻烦啊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是否能比普通的处理器固件更安全呢?

网友G:
大概不能吧,芯片都差不多,能有啥特殊之处啊

网友H:
如果有安全机制的话,无论单核还是多核,都是OK的

网友I:
建议还是测测,但应该固件安全都是OK的,**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J(2023-10-20):
我记得之前有人说MCU想读取固件,可以用下探针的方式等等,都是高技术,所以想破总是有方法的

网友K:
一般不能这么比较,因为如果普通MCU有固件安全机制,其实固件会更加的安全不好**

网友L:
主要看你用的那款芯片吧,有的芯片有保护机制,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