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多核处理器是否支持多核心和多线程

楼主(2023-08-11):
多核处理器是否支持多核心和多线程

网友A:
一般支持的线程数是核心的2倍

网友B(2023-10-19):
必然会支持的啊

网友C:
可以的,但是支持多少最好还是查看一下手册

网友D:
必然可以,至少是多线程的啊

网友E:
一个内核,一个线程呗,多个内核就多个线程呗

网友F:
当一个核心对共享内存做出修改时,处理器会通过一致性协议(如MESI)来保证其他核心对该内存的访问操作的正确性,避免数据的冲突和不一致性。

网友G:
没问题,支持多线程,多核

网友H:
其实多线程技术可以将一个物理核心模拟成多个逻辑核心,每个逻辑核心都可以独立地执行指令和处理数据

网友I:
一般多线程都是应用在高端产品之中的,但是是否支持,还是多看看手册才行

网友J:
是的,可以支持多线程多内核的

网友K:
多线程的话我觉得都会支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