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了解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内存管理机制是怎样的吗?

楼主(2023-08-11):
有了解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内存管理机制是怎样的?内存方面是否带有安全机制?

网友A:
有安全机制,采用Arm TrustZone®技术,所有与安全相关的操作都在TSI中执行,以保护具有敏感性和高价值的数据。

NuMicro® MA35D1系列是一个可信任的系统,能够满足物联网产品的安全数据保密、可靠性和边缘计算需求。该系列微处理器具有多种进阶的安全机制,包括新唐自主研发的一个独立安全硬件单元 – 可信安全岛TSI (Trusted Secure Island)、Arm TrustZone®技术、安全启动(Secure Boot)、篡改检测、内建AES、SHA、ECC、RSA和SM2/3/4加解密加速器以及一个真随机数生成器(TRNG),并且还包含密钥储存(Key Store)和一次编程内存(OTP memory)。所有与安全相关的操作都在TSI中执行,以保护具有敏感性和高价值的数据。这些安全特性还能够满足客户在IEC 62443认证方面的要求。

网友B:
这个要仔细看看芯片手册介绍了

网友C(2023-10-19):
给我的感觉是内存管理机制好像是程序的事儿吧,不是硬件的事儿吧

网友D:
内存管理机制是不是有统一虚拟内存空间啊?

网友E: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通过统一虚拟内存空间的设计,将不同类型的处理器核心(如CPU核心和GPU核心)看作是一个整体,共享同一套虚拟内存地址空间

网友F:
不同类型的核心可以直接访问共享的内存数据,简化了数据传输和共享的过程,提高了内存访问的效率

网友G:
内存管理机制不知道,但有的会有虚拟内存管理单元

网友H: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中的每个处理器核心都配备了独立的虚拟内存管理单元(VMMU),负责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的映射和管理

网友I: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通过内存一致性和同步机制,确保不同核心之间对共享内存的访问操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

网友J:
当一个核心对共享内存做出修改时,处理器会通过一致性协议(如MESI)来保证其他核心对该内存的访问操作的正确性,避免数据的冲突和不一致性

网友K: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通过内存预取、缓存管理和数据压缩等技术手段,优化内存访问的效率和内存资源的利用率

网友L:
通过预取技术,处理器可以提前将可能需要的数据从主存加载到缓存中,减少了内存访问的延迟;而通过数据压缩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内存占用,提高内存的利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