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激光驱动器求助

楼主(2023-08-10):
如图片所示,需要设计一个激光驱动器,要求如下:
1. 输入激光的电流I(I=I1+I2)由两部分组成:I1为恒定电流,I2为脉冲电流,I2受调制信号调制,调制信号频率为100khz;
2. I1和I2均可调,I1<=50mA, I2<=70mA;(当然量程大一些也可以)
3. I1和I2的精度0.1%左右;
4. 激光电流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最大在100ns左右。
各位大侠有没有一些方案,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整两路恒流源串二极管后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两路恒流源串二极管后接一起

大佬,这样吗?谢谢!

网友B:
脉冲不好搞,恐怕有不小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不好搞,恐怕有不小毛刺

大佬,一下就看出问题点了,我对过冲要求很严格。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吗?谢谢!

网友C:
没有激光器的参数,激光器不同,电路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激光器的参数,激光器不同,电路也不一样。

激光参数:小功率激光器,正常操作电流30mA~50mA左右,额定电流下的导通电压为2V左右。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一下就看出问题点了,我对过冲要求很严格。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吗?谢谢! ...

使用射频三极管做差分,给三极管CBE各外加三个平衡传输变压器抑制毛刺。估计差不多可以算达到中级水平吧。

网友B:
IS2 是直流电。不是脉冲。提供实际脉冲电流幅度的参考

网友D:
100KHz的电流要精度0.1%,上升沿、下降沿要小于100ns,可能会有点难度。

网友E:
接受外包么?我可以做,如果可以联系我邮箱lijiaxin1986 AT hotmail。com

网友F:
不错不错的东西,不过驱动器貌似很多现成的,可以找一些来参考参考!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受外包么?我可以做,如果可以联系我邮箱lijiaxin1986 AT hotmail。com

能做光功率计不?
光源1310/1550nm,输出功率0dBm,精度±0.1dBm
功率计-30---1dBm  误差≤5%

非专业,没有基准仪器是做不了这个的,测量值如何去标定?
xch
也许可以用微波功率计改个结构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能做光功率计不?
光源1310/1550nm,输出功率0dBm,精度±0.1dBm
功率计-30---1dBm  误差≤5% ...

联系我,指标有些模糊需要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