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有偿解决CH573蓝牙

楼主(2023-08-10):
有偿解决USB模拟ch340转蓝牙HID

网友A:
您好,可以直接参考CH9143,是通过USB模拟340,并转蓝牙透传功能的,在使用手机或者电脑连接借助上位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直接参考CH9143,是通过USB模拟340,并转蓝牙透传功能的,在使用手机或者电脑连接借助上位机即可 ...

谢谢,我去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B:
没看到你偿的金额

网友C:
某宝搜索USB2BLEH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