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新唐M0518 32位/50MHz/内建36K/68K Flash MCU datasheet

楼主(2023-08-10):
NuMicro M0518系列是内嵌ARM®Cortex™-M0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最高可运行到50MHz,内建36K/68K字节的Flash,8K字节的SRAM以及用来存储升级代码的4K LDROM。另外还有丰富的外设接口,例如:定时器,看门狗,窗口式看门狗,UART,SPI, I2C,PWM,GPIO,LIN总线,800KSPS高速的12位ADC,低压复位,掉电侦测等。

特性
●ARM®Cortex™-M0内核
-最高可运行到50MHz
-一个24位系统时钟-支持低功耗掉电模式
-单周期32位硬件乘法器
-可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用于控制32个中断源,每个中断有4种优先级
-串行调试接口支持2个观察点/4个中断点
●内建LDO,支持从2.5V到5.5V的宽电压操作
●Flash存储器
-36K/68K字节flash存储器用来存储程序代码
-KBflash存储器用来存储ISP升级引导代码
-支持在系统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升级代码更新
-支持512字节页擦除
-通过SWD/ICE接口,支持2线ICP升级
-支持外部编程器并行高速编程模式
●SRAM存储器
-8K字节内嵌SRAM
●时钟控制
-针对不同应用可灵活选择时钟
-内置22.1184MH高速振荡器可用于系统运行
◆精度范围±1%(+25℃,VDD=5V)
◆精度范围±3%(-40℃~+105℃,VDD=2.5V~5.5V)
-内置10kHz低速振荡器用于看门狗及掉电唤醒等功能
-支持一组高至200MHz的PLL输出,BPWM/PWM时钟频率高至100MHz,系统操作频率高至50MHz
-外部4~24MHz高速晶振用于精准的时序操作
●GPIO
-四种I/O模式:
◆准双向模式
◆推挽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模式
◆高阻输入模式
-可配置TTL/Schmitt触发输入
-I/O管脚可配置为边沿/电平触发模式的中断源
●定时器
-支持4组32位定时器,每个定时器包括一个24位向上计数器和一个8位预分频器
-每个定时器都有独立的时钟源-提供one-shot,periodic,toggle和continuouscounting操作模式
-支持事件计数功能
-支持输入捕获功能
●看门狗定时器
-多个时钟源选择
◆系统时钟(HCLK)
◆内部10kHz振荡器(LIRC)
-8个可选的时间溢出周期,从1.6毫秒~26秒(取决于时钟源的选择)
-可用作掉电模式或空闲模式的唤醒
-看门狗溢出事件可以触发中断或者复位芯片

M0518 方块图:
功能描述
1、ARM® Cortex™-M0 内核 The Cortex™-M0 处理器是一个可配置,多级流水线的 32 位精简指令集处理器。它有 AMBA、AHBLite 接口和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具有可选的硬件调试功能,可以执行 Thumb 指令,并与其它 Cortex-M 系列兼容。支持两种模式 - Thread 模式与 Handler 模式。异常时系统进入 Handler 模式。
从 Handler 模式返回时,执行异常返回。复位时系统进入Thread 模式。Thread 模式也可由异常返回时进入。图 6‑1为处理器的功能图
设备提供了以下组件及特性
●低门数处理器:
- ARMv6-M Thumb® 指令集
- Thumb-2 技术
- ARMv6-M 兼容 24 位 系统定时器
- 一个 32 位 硬件乘法器
- 系统接口支持小端(little-endian)数据访问
- 准确而及时的中断处理能力
- 加载/存储多个数据和多周期乘法指令可被终止然后重新开始从而实现快速中断处 理
- C 应用程序二进制接口的异常兼容模式(C-ABI)。这个 ARMv6-M的模式允许用户使用纯 C 函数实现中断处理。
- 使用中断唤醒(WFI)进入低功耗的休眠模式,事件唤醒(WFE)指令或者从中断退出休眠模式

网友A(2024-03-04):
这种分享挺好的,因为新唐的官网比较慢

网友B:
其实新唐要是有那种在线软件选型手册就好了

网友C:
一般要是有类似于ST的finder就不错,就方便多了

网友D:
这种内建flash是不是和存程序的flash一样啊?

网友E:
我觉得这ARMv6-M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F:
这芯片是不是攻克低端方面产品啊?

网友G:
这个是咋玩的?系统接口支持小端(little-endian)数据访问

网友H:
一般异常兼容模式(C-ABI)是不是新的外设啊?

网友I:
看这参数好像还不错,不知道这芯片的价格如何

网友J:
主频不高,要是再高点就好了

网友K:
m0的主频基本都是这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