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S51基于1T的8051微控制器datasheet

楼主(2023-08-10):
MS51是一个嵌入式闪存型,8位高性能的基于1T的8051微控制器。该指令集与标准的80C51完全兼容,并且性能得到了增强。
主闪存的 MS51 8KB 字节称为 APROM,用户代码的内容位于其中。 MS51 闪存支持在应用程序编程 (IAP) 功能,可实现片上固件更新。 IAP 还可以配置用户代码数组的任何块用作非易失性数据存储,由 IAP 写入并由 IAP 或 MOVC 指令读取,此功能意味着整个 8K Bytes 区域都可以用作数据闪存 通过 IAP 命令。 MS51 支持从称为 LDROM 的 APROM 中配置闪存的功能,引导代码通常驻留在其中以执行在系统编程 (ISP)。 LDROM 大小可通过 CONFIG 定义配置为最大 4K 字节。 还有一个额外的包括特殊的 128 字节安全保护内存 (SPROM) 以增强客户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保护。 为了便于编程和验证,Flash 允许通过并行写入器或在线编程 (ICP) 进行电子编程和读取。 密码确认后,用户可以锁定密码以确保安全。
MS51 提供丰富的外围设备,包括 256 字节的 SRAM、1K 字节的辅助 RAM (XRAM)、多达 12 个通用 I/O、两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0/1、一个具有三通道输入的 16 位定时器 2 捕获模块,1个看门狗定时器(WDT),1个自唤醒定时器(WKT),1个通用或波特率发生器的16位自动重载Timer3,2个带帧错误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的UART,1个SPI, 一个 I2C、五个增强型 PWM 输出通道、所有 I/O 的八通道共享引脚中断和一个 12 位 ADC。 外围设备配备 18 个具有 4 级优先级中断能力的源。
MS51 配备三个时钟源,并支持通过软件进行即时切换。 三个时钟源包括外部时钟输入、10 kHz 内部振荡器和一个 16 MHz 内部精密振荡器,该振荡器在出厂时已在室温下调整为 ±1%。 MS51 提供额外的电源监控检测,例如上电复位和 4 级欠压检测,可稳定高可靠性系统设计的电源开/关顺序。
MS51 微控制器运行功耗极低,有两种经济功耗模式可降低功耗——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 空闲模式关闭 CPU 时钟但允许继续外设操作。 掉电模式停止整个系统时钟以实现最低功耗。 MS51 的系统时钟也可以通过软件时钟分频器减慢,从而在执行性能和功耗之间实现灵活性。
凭借高性能 CPU 内核和丰富的精心设计的外围设备,MS51 有利于满足通用、家用电器或电机控制系统的要求。

2 特点
Core and System
8051        Fully static design 8-bit high performance 1T 8051-based CMOS microcontroller.
        Instruction set fully compatible with MCS-51.
        4-priority-level interrupts capability.
        Dual Data Pointers (DPTRs).
Power On Reset (POR)        POR with 1.15V threshold voltage level
Brown-out Detector (BOD)        4-level selection, with brown-out interrupt and reset option. (4.4V / 3.7V / 2.7V / 2.2V)
Low Voltage Reset (LVR)        LVR with 2.0V threshold voltage level
Security        96-bit Unique ID (UID)
        128-bit Unique Customer ID (UCID)
        128-bytes security protection memory SPROM
Memories
Flash        8 KBytes of APROM for User Code.
        4/3/2/1 Kbytes of Flash for loader (LDROM) configure from APROM for In-System-Programmable (ISP)
        Flash Memory accumulated with pages of 128 Bytes from APROM by In-Application-Programmable (IAP) means whole APROM can be use as Data Flash
        An additional 128 bytes security protection memory SPROM
        Code lock for security by CONFIG
SRAM        256 Bytes on-chip RAM.
        Additional 1 KBytes on-chip auxiliary RAM (XRAM) accessed by MOVX instruction.
Clocks
Internal Clock Source        Default 16 MHz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HIRC) trimmed to ±1% (accuracy at 25 °C, 3.3 V).
        Selectable 24 MHz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HIRC).
        10 kHz low-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LIRC) calibrating to ±1% by software from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16-bit Timer        Two 16-bit Timers/Counters 0 and 1 compatible with standard 8051.
        One 16-bit Timer2 with three-channel input capture module and 9 input pin can be selected.
        One 16-bit auto-reload Timer3, which can be the baud rate clock source of UART0 and UART1.
Watchdog        6-bit free running up counter for WDT time-out interval.
        Selectable time-out interval is 6.40 ms ~ 1.638s since WDT_CLK = 10 kHz (LIRC).
        Able to wake up from Power-down or Idle mode
        Interrupt or reset selectable on watchdog time-out
Wake-up Timer        16-bit free running up counter for time-out interval.
        Clock sources from  LIRC
        Able self Wake-up wake up from Power-down or Idle mode, and auto reload count value.
        Supports Interrupt
PWM        Up To 5 channel output pins can be selected
        Supports maximum clock source frequency up to 24 MHz
        Supports independent mode for PWM output
        Supports complementary mode for up to 2 complementary paired PWM output channels
        Dead-time insertion with 8-bit resolution
        Supports 16-bit resolution PWM counter
        Supports mask function and tri-state enable for each PWM pin
        Supports brake function
        Supports trigger ADC on the following events
Analog Interfaces

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0 ~ AVDD.

        12-bit resolution and 10-bit accuracy is guaranteed.

        Up to 7 single-end analog input channels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1 internal channels, they are band-gap voltage (VBG).
        Up to 500 ksps sampling rate.

        Software Write 1 to ADCS bit.

        External pin (STADC) trigger

        PWM trigger.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UART        Supports up to 2 UARTs: UART0 & UART1

        Full-duplex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s
        Programmable 9th bit.
        UART0_TXD and UART0_RXD pins exchangeable via software.
I2C        1 set of I2C devices
        Master/Slave mode
        Bidirectional data transfer between masters and slaves
        Multi-master bus (no central master)
        7-bit addressing mode
        Standard mode (100 kbps) and Fast mode (400 kbps).
        Supports 8-bit time-out counter requesting the I2C interrupt if the I2C bus hangs up and timer-out counter overflows
        Supports hold time programmable
SPI        1 set of SPI devices
        Supports Master or Slave mode operation
        Supports MSB first or LSB first transfer sequence
        slave mode up to 12 MHz
GPIO        Four I/O modes:
–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Push-Pull Output mode
–       Open-Drain Output mode
–       Input only with high impendence mode
        Schmitt trigger input / TTL mode selectable.
        Each  I/O pin configured as interrupt source with edge/level trigger setting
        Standard interrupt pins I̅ ̅̅̅T̅̅0̅ and I̅ ̅̅̅T̅̅1̅.
        Supports high drive and high sink current I/O
        I/O pin internal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 enabled in input mode.
        Maximum I/O Speed is 24 MHz
        Each GPIO enabling the pin interrupt function will also enable the wake-up function
ESD & EFT
ESD        HBM pass 8 kV
EFT        > ± 4.4 kV
Latch-up        150 mA pass

5.1 MS51 8KB 系列框图
图 5.1-1 显示了 MS51 的功能框图并给出了器件的外形。 用户可以在图中找到设备的所有外围功能。
MS51是一个嵌入式闪存型,8位高性能的基于1T的8051微控制器。该指令集与标准的80C51完全兼容,并且性能得到了增强。
主闪存的 MS51 8KB 字节称为 APROM,用户代码的内容位于其中。 MS51 闪存支持在应用程序编程 (IAP) 功能,可实现片上固件更新。 IAP 还可以配置用户代码数组的任何块用作非易失性数据存储,由 IAP 写入并由 IAP 或 MOVC 指令读取,此功能意味着整个 8K Bytes 区域都可以用作数据闪存 通过 IAP 命令。 MS51 支持从称为 LDROM 的 APROM 中配置闪存的功能,引导代码通常驻留在其中以执行在系统编程 (ISP)。 LDROM 大小可通过 CONFIG 定义配置为最大 4K 字节。 还有一个额外的包括特殊的 128 字节安全保护内存 (SPROM) 以增强客户应用程序的安全性和保护。 为了便于编程和验证,Flash 允许通过并行写入器或在线编程 (ICP) 进行电子编程和读取。 密码确认后,用户可以锁定密码以确保安全。
MS51 提供丰富的外围设备,包括 256 字节的 SRAM、1K 字节的辅助 RAM (XRAM)、多达 12 个通用 I/O、两个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0/1、一个具有三通道输入的 16 位定时器 2 捕获模块,1个看门狗定时器(WDT),1个自唤醒定时器(WKT),1个通用或波特率发生器的16位自动重载Timer3,2个带帧错误检测和自动地址识别的UART,1个SPI, 一个 I2C、五个增强型 PWM 输出通道、所有 I/O 的八通道共享引脚中断和一个 12 位 ADC。 外围设备配备 18 个具有 4 级优先级中断能力的源。
MS51 配备三个时钟源,并支持通过软件进行即时切换。 三个时钟源包括外部时钟输入、10 kHz 内部振荡器和一个 16 MHz 内部精密振荡器,该振荡器在出厂时已在室温下调整为 ±1%。 MS51 提供额外的电源监控检测,例如上电复位和 4 级欠压检测,可稳定高可靠性系统设计的电源开/关顺序。
MS51 微控制器运行功耗极低,有两种经济功耗模式可降低功耗——空闲模式和掉电模式,可通过软件选择。 空闲模式关闭 CPU 时钟但允许继续外设操作。 掉电模式停止整个系统时钟以实现最低功耗。 MS51 的系统时钟也可以通过软件时钟分频器减慢,从而在执行性能和功耗之间实现灵活性。
凭借高性能 CPU 内核和丰富的精心设计的外围设备,MS51 有利于满足通用、家用电器或电机控制系统的要求。

2 特点
Core and System
8051        Fully static design 8-bit high performance 1T 8051-based CMOS microcontroller.
        Instruction set fully compatible with MCS-51.
        4-priority-level interrupts capability.
        Dual Data Pointers (DPTRs).
Power On Reset (POR)        POR with 1.15V threshold voltage level
Brown-out Detector (BOD)        4-level selection, with brown-out interrupt and reset option. (4.4V / 3.7V / 2.7V / 2.2V)
Low Voltage Reset (LVR)        LVR with 2.0V threshold voltage level
Security        96-bit Unique ID (UID)
        128-bit Unique Customer ID (UCID)
        128-bytes security protection memory SPROM
Memories
Flash        8 KBytes of APROM for User Code.
        4/3/2/1 Kbytes of Flash for loader (LDROM) configure from APROM for In-System-Programmable (ISP)
        Flash Memory accumulated with pages of 128 Bytes from APROM by In-Application-Programmable (IAP) means whole APROM can be use as Data Flash
        An additional 128 bytes security protection memory SPROM
        Code lock for security by CONFIG
SRAM        256 Bytes on-chip RAM.
        Additional 1 KBytes on-chip auxiliary RAM (XRAM) accessed by MOVX instruction.
Clocks
Internal Clock Source        Default 16 MHz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HIRC) trimmed to ±1% (accuracy at 25 °C, 3.3 V).
        Selectable 24 MHz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HIRC).
        10 kHz low-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LIRC) calibrating to ±1% by software from high-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16-bit Timer        Two 16-bit Timers/Counters 0 and 1 compatible with standard 8051.
        One 16-bit Timer2 with three-channel input capture module and 9 input pin can be selected.
        One 16-bit auto-reload Timer3, which can be the baud rate clock source of UART0 and UART1.
Watchdog        6-bit free running up counter for WDT time-out interval.
        Selectable time-out interval is 6.40 ms ~ 1.638s since WDT_CLK = 10 kHz (LIRC).
        Able to wake up from Power-down or Idle mode
        Interrupt or reset selectable on watchdog time-out
Wake-up Timer        16-bit free running up counter for time-out interval.
        Clock sources from  LIRC
        Able self Wake-up wake up from Power-down or Idle mode, and auto reload count value.
        Supports Interrupt
PWM        Up To 5 channel output pins can be selected
        Supports maximum clock source frequency up to 24 MHz
        Supports independent mode for PWM output
        Supports complementary mode for up to 2 complementary paired PWM output channels
        Dead-time insertion with 8-bit resolution
        Supports 16-bit resolution PWM counter
        Supports mask function and tri-state enable for each PWM pin
        Supports brake function
        Supports trigger ADC on the following events
Analog Interfaces

        Analog input voltage range: 0 ~ AVDD.

        12-bit resolution and 10-bit accuracy is guaranteed.

        Up to 7 single-end analog input channels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1 internal channels, they are band-gap voltage (VBG).
        Up to 500 ksps sampling rate.

        Software Write 1 to ADCS bit.

        External pin (STADC) trigger

        PWM trigger.
Communication Interfaces
UART        Supports up to 2 UARTs: UART0 & UART1

        Full-duplex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s
        Programmable 9th bit.
        UART0_TXD and UART0_RXD pins exchangeable via software.
I2C        1 set of I2C devices
        Master/Slave mode
        Bidirectional data transfer between masters and slaves
        Multi-master bus (no central master)
        7-bit addressing mode
        Standard mode (100 kbps) and Fast mode (400 kbps).
        Supports 8-bit time-out counter requesting the I2C interrupt if the I2C bus hangs up and timer-out counter overflows
        Supports hold time programmable
SPI        1 set of SPI devices
        Supports Master or Slave mode operation
        Supports MSB first or LSB first transfer sequence
        slave mode up to 12 MHz
GPIO        Four I/O modes:
–       Quasi-bidirectional mode
–       Push-Pull Output mode
–       Open-Drain Output mode
–       Input only with high impendence mode
        Schmitt trigger input / TTL mode selectable.
        Each  I/O pin configured as interrupt source with edge/level trigger setting
        Standard interrupt pins I̅ ̅̅̅T̅̅0̅ and I̅ ̅̅̅T̅̅1̅.
        Supports high drive and high sink current I/O
        I/O pin internal pull-up or pull-down resistor enabled in input mode.
        Maximum I/O Speed is 24 MHz
        Each GPIO enabling the pin interrupt function will also enable the wake-up function
ESD & EFT
ESD        HBM pass 8 kV
EFT        > ± 4.4 kV
Latch-up        150 mA pass

5.1 MS51 8KB 系列框图
图 5.1-1 显示了 MS51 的功能框图并给出了器件的外形。 用户可以在图中找到设备的所有外围功能。

图 5.1-1 功能框图

网友A(2024-02-05):
我没明白这里的基于1T是说它本身就有这么多的存储空间还是说它需要这么大的存储空间呢

网友B:
配置闪存和配置其他种类的存储介质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请问嵌入式闪存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D:
嵌入式闪存是一种常用于嵌入式系统中的存储技术,它具有高速、低功耗、可靠性强等特点

网友E:
如何验证它的性能得到了增强呢

网友F:
iap指令都是什么指令呢 和汇编指令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F:
如果更改容量的话 会对程序的运行造成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