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压力检测装置拆解

楼主:
#申请原创#@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王栋春
持续拆解,明天又周五了,又要双休了
这次再来拆个气压检测装置,跟上次的那个的区别是这个可以脱离主机,自己就可以工作,检测气压,之前那个是需要链接电脑主机才可以工作。
这个是坏了的,可能内部某个原件损坏,不能使用。
先看看前面面板,一个屏幕,一个电源开关,一个扬声器,方向键,确认,返回键,还有ok通过LED灯,电源指示灯。
型号为PHT-W3。

后面接口,保险,电源,空气输入,ok输出,中间4个螺丝孔,是一个油水分离器的,已经拆下来了。右边三个气管,三个插口,对应起来的。底部还有EXT一个232接口。用于数据传输。
接下来开拆,我感觉原理跟之前那个差不多。通过空气压力来决定压力值。

内部线路挺乱的,可能每次修理,把原来的扎带剪断,没有整理。

先从电源开始看,电源先经过保险,开关,进到这个变压器,变压器输出为9V0V9V,看他接口的位置两个黄色线,还是交流电,另一个红色24V是从下面那个24V电源接线。24V电源最大输出3.5A直流输出,看线路,是给前面电磁阀供电的。

这个接口,应该是链接三个电磁阀的控制线。底部的电源参数。输入110/220通用,生产日期07/02好像是。

再来看气管,通过后面接口,进来后,先进一个电磁阀,通过电磁阀,链接到一个四通,再分向电磁阀,一共3路,3个电磁阀。

再来看气管,通过后面接口,进来后,先进一个电磁阀,通过电磁阀,链接到一个四通,再分向电磁阀,一共3路,3个电磁阀。

电磁阀参数,品牌SMC,日本生产,电压24V,气压1.3*10pa,电磁阀出来后,分一个三通,一边通向压力检测装置,一边通外面,跟需要检测的设备链接。

压力检测装置型号DP2-20品牌SUNX,三个按键,一个屏幕,上面还有个压力值-101.3kpa。有两个气接头已经没有了,可能有别的问题。侧边有标线颜色对应功能。12-24V通用的。中国制造。

来看主板方面,比较凌乱,简单介绍下吧

电源进来后,先经过电容,mos管,再链接各个芯片。

第一个芯片丝印PC817是夏普的一颗直插光耦,一共4组。第一组排线链接到后面面板的EXT接口,第二组接口一根红色那个链接到后面三个接口,是用于三个设备同时检测的,短接一个,是检测一个设备的压力值,然后同时短接,就一起检测。

第二个芯片74HC597N是飞利浦的一颗移位寄存器芯片ic,再往右是链接屏幕的排线。

来看下主控,主控芯片来自Atmel的一颗ATMEGA32-16U单片机,主要负责屏幕部分,跟操作部分,旁边的排线就是六个按键的排线。

两个橙色紫色线,分别是OK还有电源指示灯。电池使用一颗松下的2032,用于记录数据,旁边的两根咖啡色是扬声器的排线。

蓝色继电器品牌为LG,型号RY5W-K,韩国制造,继电器是当检测数值通过后给一个信号,通过两根黄色线连接OK OUT,给下一道工序一个通断信号。当然这个通断时间可以通过前置面板设置时间长短。看原来PCB,应该是4组继电器,都集合到这一个了,可能不需要每一组都给一个信号,统一起来就可以,所以把那3个减去了。

这个八脚芯片DS1307是亚德诺的一颗实时时钟芯片,提供时间记录。

这个大的芯片是德州仪器的一颗丝印ICL7135CPIZ,是一颗4位1/2位精度模拟数字转换器,具有真极性零的精密零检测多路二进制码十进制输出。控制信号允许与uart或微处理器接口。具有超量和限量信号的自动测距能力。

左边三个接口,分别对应三个压力检测装置,用于收集当前压力值,底下那个,是链接背部232接口,用于数据传输。
芯片上面那个看不太清,好像是MC14052BCP,安森美-ON,是一颗模拟多路复用器,多路分解器,该模拟器多路复用器是数字控制模拟开关。有效的实现了sp 8t固态开关。可以实现对模拟信号的控制,最高可达整个电源电压范围。这个MAX232CPE是一颗多通道RS232驱动器/接收器。广泛应用于高性能的信息处理系统和控制设备中。输入电压电频率标准,cmos电平兼容。对应后面接口为232,品牌为MAXIM美信。

两颗仙童生产的MM74HC595N是一个8位带输出锁存器的移位寄存器,该高速移位计算器采用先进的硅栅cmos工艺。该器件具有高抗造性和低功耗的标准集成电路以及驱动15LS-TTL负载的能力。跟刚刚那个飞利浦的功能差不多。

输出控制电磁阀的接口,大电流,需要用的线粗一些,还有二极管,MOS管。

屏幕部分,排线进来直接焊接到板子上,标签生产日期2006-12-15,旁边还有引线的标注,这个使用了牛屎芯片,看不到丝印,焊接好芯片后,直接封装。
最后就不开机了,因为设备缺少原件,不找电源线开机了,设置方面是英文设置,可以调节压力,时间,存储数据,每天记录通过多少次,不良品多少次,都有记录。
好了,这次拆解就到这吧,下次再研究点别的好拆的玩意。

感谢大家支持,评论,多多学习。

网友A(点评):
楼主好幸福呀,有这么多设备可以拆解,也有这么好的工作氛围。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也没有什么,主要是都是些老设备,老古董了

网友B(2023-08-10):
直插件,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插件,老古董了

直插的方便,可能用于更换某个元件来实现一些特别功能,

网友:
老古董,现在的应该更精简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