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开发过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8-10):
代码没有提示问题,但是灯一直不亮

楼主:
#include "hk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 ÉèÖÃNVICÖжϷÖ×é2:2λÇÀÕ¼ÓÅÏȼ¶£¬2λÏìÓ¦ÓÅÏȼ¶

    delay_init();

    Led_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lay_ms(25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lay_ms(2500);
    }
}

楼主: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Òå½á¹¹Ìå
    //led3 PB3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ʹÄÜPB¶Ë¿ÚʱÖ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PB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IO SPEE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³õʼ»¯GPIOB.3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3);
}

网友A:
盲猜延时有问题

网友B:
灯正级接IO管脚

网友C:
软件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情况就是LED灯焊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没有问题的话,这个情况就是LED灯焊反了吗?

但延时后不也取反了 不应该一直不亮吧

网友C:
测试方案:
使用单步调试
单步到GPIO输出的语句,然后使用万用表来测量引脚的电压
再单步到下一个GPIO输出的语句,再测试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延时有问题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3);
delay_ms(2500);
引脚拉高后,LED是不亮的,如果延时有问题,一直跳不出延时,灯就一直不亮
这种情况,仿真很容易排查的

网友D:
哈哈哈,你是认真的吗

网友E:
是不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点灯啊

网友F:
感觉两秒的延时没有问题 看看引脚初始化代码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G:
这种点灯方式得预防对引脚产生灌电流吧

网友H:
是不是电阻不匹配啊?有微弱的亮光吗

网友I:
建议楼主连接电路板进行在线调试 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 有可能会在延时函数里边挑不出来

网友J:
是不是引脚的模式设置的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