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分享)sscanf()的用法和例子

楼主(2023-08-11):
这里有些sscanf()的一些使用说明,都是从论坛,Blog里整理出来的。供大家使用。
   通过学习和使用个人认为,在字符串格式不是很复杂,但是也并不简单的时候用这个函数比较合适,这个尺度就要靠自己把握了,字符串不是很复杂,但自己写个处理的函数比较麻烦,效率也不高,就用这个函数,如果字符串很复杂,那就用正则表达式吧。
不多说了,看看下面这些介绍和列子吧!
名称:sscanf() - 从一个字符串中读进与指定格式相符的数据.
函数原型:
Int sscanf( string str, string fmt, mixed var1, mixed var2 ... );
int scanf( const char *format [,argument]... );
说明:
sscanf与scanf类似,都是用于输入的,只是后者以屏幕(stdin)为输入源,前者以固定字符串为输入源。
其中的format可以是一个或多个 {%
  • [width] [{h | l | I64 | L}]type | ' ' | '\t' | '\n' | 非%符号}
    支持集合操作:
         %[a-z] 表示匹配a到z中任意字符,贪婪性(尽可能多的匹配)
         %[aB'] 匹配a、B、'中一员,贪婪性
         %[^a] 匹配非a的任意字符,贪婪性
    例子:
    1. 常见用法。
        char buf[512] = {0};
        sscanf("123456 ", "%s",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123456
    2. 取指定长度的字符串。如在下例中,取最大长度为4字节的字符串。
        sscanf("123456 ", "%4s",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1234
    3. 取到指定字符为止的字符串。如在下例中,取遇到空格为止字符串。
        sscanf("123456 abcdedf", "%[^ ]",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123456

    4. 取仅包含指定字符集的字符串。如在下例中,取仅包含1到9和小写字母的字符串。
        sscanf("123456abcdedfBCDEF", "%[1-9a-z]",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123456abcdedf

    5. 取到指定字符集为止的字符串。如在下例中,取遇到大写字母为止的字符串。
        sscanf("123456abcdedfBCDEF", "%[^A-Z]",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123456abcdedf
    6、给定一个字符串iios/12DDWDFF@122,获取 / 和 @ 之间的字符串,先将 "iios/"过滤掉,再将非'@'的一串内容送到buf中
        sscanf("iios/12DDWDFF@122", "%*[^/]/%[^@]",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12DDWDFF

    7、给定一个字符串““hello, world”,仅保留world。(注意:“,”之后有一空格)
        sscanf(“hello, world”, "%*s%s", buf);
        printf("%s\n", buf);
    结果为:world
    %*s表示第一个匹配到的%s被过滤掉,即hello被过滤了
    如果没有空格则结果为NULL。
    8、
    char *s="1try234delete5"
    则:
    sscanf(s, "1%[^2]234%[^5]", s1, s2);
    scanf的format中出现的非转换字符(%之前或转换字符之后的字符),即此例中的1234用来跳过输入中的相应字符;
    ‘[]’的含义与正则表达式中相同,表示匹配其中出现的字符序列;^表示相反。使用[ ]时接收输入的变量必须是有足够存储空间的char、signed char、unsigned char数组。记住[也是转换字符,所以没有s了。
    8、分割以某字符标记的字符串。
    char test[]="222,333,444,,,555,666";
    char s1[4],s2[4],s3[4],s4[4],s5[4],s6[4],s7[4];
    sscanf(test,"%[^,],%[^,],%[^,],%[^,],%[^,],%[^,],%[^,]",s1,s2,s3,s4,s5,s6,s7);
    printf("sssa1=%s",s1);
    printf("sssa2=%s",s2);
    printf("sssa3=%s",s3);
    printf("sssa4=%s",s4);
    printf("sssa5=%s",s5);
    printf("sssa6=%s",s6);
    printf("sssa7=%s",s7);
    9、一个提取用户个人资料中邮件地址的例子
    #include<cstdlib>
    #include<cstdio>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char a[20]={0};
        char b[20]={0};
        //假设email地址信息以';'结束
        sscanf("email:jimmywhr@gmail.com;","%*[^:]:%[^;]",a);
        //假设email地址信息没有特定的结束标志
        sscanf("email:jimmywhr@gmail.com","%*[^:]:%s",b);
        printf("%s\n",a);
        printf("%s\n",b);
        system("pause");
        return 0;
    }
    关键是"%*[^:]:%[^;]"和"%*[^:]:%s"这两个参数的问题
    %*[^:]    表示满足"[]"里的条件将被过滤掉,不会向目标参数中写入值。这里的意思是在
                第一个':'之前的字符会在写入时过滤掉,'^'是表示否定的意思,整个参数翻译
                成白话就是:将在遇到第一个':'之前的(不为':'的)字符全部过滤掉。
    :         自然就是跳过':'的意思。
    %[^;]     拷贝字符直到遇到';'。
    一下摘自:http://blog.csdn.net/lbird/archive/2007/08/03/1724429.aspx
    %[ ] 的用法:%[ ]表示要读入一个字符集合, 如果[ 后面第一个字符是”^”,则表示反意思。
                         [ ]内的字符串可以是1或更多字符组成。空字符集(%[])是违反规定的,可
                         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也是违反规定的。

    %[a-z] 读取在 a-z 之间的字符串,如果不在此之前则停止,如
                  char s[]="hello, my friend” ;         // 注意: ,逗号在不 a-z之间
                  sscanf( s, “%[a-z]”, string ) ; // string=hello

    %[^a-z] 读取不在 a-z 之间的字符串,如果碰到a-z之间的字符则停止,如
                  char s[]="HELLOkitty” ;         // 注意: ,逗号在不 a-z之间
                  sscanf( s, “%[^a-z]”, string ) ; // string=HELLO

    %*[^=]    前面带 * 号表示不保存变量。跳过符合条件的字符串。
                  char s[]="notepad=1.0.0.1001" ;
           char szfilename [32] = "" ;
           int i = sscanf( s, "%*[^=]", szfilename ) ; // szfilename=NULL,因为没保存
    int i = sscanf( s, "%*[^=]=%s", szfilename ) ; // szfilename=1.0.0.1001
    %40c      读取40个字符
           The run-time
    library does not automatically append a null terminator
    to the string, nor does reading 40 characters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the scanf() function. Because the
    library uses buffered input, you must press the ENTER key
    to terminate the string scan. If you press the ENTER before
    the scanf() reads 40 characters, it is displayed normally,
    and the library continues to prompt for additional input
    until it reads 40 characters

    %[^=]     读取字符串直到碰到’=’号,’^’后面可以带更多字符,如:
                  char s[]="notepad=1.0.0.1001" ;
           char szfilename [32] = "" ;
           int i = sscanf( s, "%[^=]", szfilename ) ; // szfilename=notepad
           如果参数格式是:%[^=:] ,那么也可以从 notepad:1.0.0.1001读取notepad

    使用例子:
    char s[]="notepad=1.0.0.1001" ;
    char szname [32] = "" ;
    char szver [32] = “” ;
    sscanf( s, "%[^=]=%s", szname , szver ) ; // szname=notepad, szver=1.0.0.1001
    总结:%[]有很大的功能,但是并不是很常用到,主要因为:
    1、许多系统的 scanf 函数都有漏洞. (典型的就是 TC 在输入浮点型时有时会出错).
    2、用法复杂, 容易出错.
    3、编译器作语法分析时会很困难, 从而影响目标代码的质量和执行效率.
    个人觉得第3点最致命,越复杂的功能往往执行效率越低下。而一些简单的字符串分析我们可以自已处理。
  • 使用特权

网友A:
    确实语言算法跟处理器解析以及硬件关系比较大

网友B(2023-12-16):
    许多系统的 scanf 函数都有漏洞原因是什么?

网友C:
    sscanf() - 从一个字符串中读进与指定格式相符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