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E230串口不能发送

楼主(2023-08-11):
GDE230的芯片PB6,PB7用做USART0可以吗?我用上面最简单的例程,无法发送和接收。如果换成PA2,PA3用做USART1就可以发送和接收

网友A: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ART0,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ART0,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

你要添加这个函数用于将printf的数据重定向串口,不然串口不会打印出东西。

网友B:
能不截图吗?想试下都不行

网友C:
直接复用就好了

网友D:
不是AF0吗,PA9 PA10是AF1,文档上面标注的清清楚楚。

网友E(2023-09-27):
你看引脚是不是没配置好啊

网友F:
复用不就行了

网友G:
在使用GD32单片机进行串口DMA发送时,需要进行以下配置:

使能DMA时钟和串口时钟。

配置DMA通道,包括数据方向、数据宽度、传输模式等参数。

配置串口发送端口GPIO的模式和引脚。

配置串口的基本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等。

配置串口DMA发送所需要的DMA缓冲区。

初始化DMA传输,启动发送数据。

等待DMA传输完成的中断或者轮询方式,根据需要来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