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keil v5,菜单中 flash->erase 为灰色无效的解决办法

楼主:
如主题:有些工程中,keil v5,菜单中 flash->erase 为灰色无效 。

解决办法:

1、点击魔法棒图标,进入options for target
2、切换到2 Utilities 选项卡。
3、先点击3 Use External Tool for Flash Programming.
4、再切回4 Use Target Driver for Flash Programming.
5、点击最下面的OK。
菜单中 flash->erase 就可用了。

网友A(2023-08-13):
收藏了,后面碰到可以试下

网友B:
这些小技巧是写入文档的还是需要自己摸索呢

网友C:
这样做解决无效的话 感觉没有什么逻辑啊 是软件的bug吗

网友D:
有没有一个详细的手册来说明这个软件的各项配置如何搭配操作啊

网友E:
这些好多的解决办法都是依靠经验摸索出来的啊

网友F:
这种解决的前提是本身flash没有写保护是吧

网友G:
一般什么原因会导致这个按键选项为灰色无法使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