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EEPROM相关问题

楼主(2023-08-11):
1.Q:CW24C系列的EEPROM的擦写次数是多少次?
A:CW24C系列的EEPROM采用Double-cell架构,极大的提高了EEPROM的可靠性和擦写寿命,其擦写为500万次。

2.Q:CW24C系列的EEPROM的最大容量是多少?
A:CW24C系列的EEPROM最大容量为512kbit,型号为CW24C512AD/BD。

3.Q:CW24C系列的EEPROM是3V供电还是5V供电?
A:CW24C系列的EEPROM是宽压供电,工作电压为1.7V~5.5V,可工作在1.8V,3.3V,5V的系统。

网友A:
CW24C系列的EEPROM是内部的吧,芯片供电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W24C系列的EEPROM是内部的吧,芯片供电即可

宽压输入一般是由外部MCU决定的

网友C(2024-01-27):
CW24C系列的EEPROM最大容量为512kbit可以扩展嘛

网友D:
CW24C系列的EEPROM是宽压供电

网友E:
工作电压为1.7V~5.5V工作电压宽压

网友F:
CW24C系列的EEPROM采用Double-cell架构,极大的提高了EEPROM的可靠性和擦写寿命,其擦写为500万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