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制造中铜厚度的重要性

楼主(2023-08-11):
电子产品中的PCB是现代电子设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PCB制造过程中,铜厚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确的铜厚度可以保证电路板的质量和性能,同时也影响着电子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一般我们常见的铜厚有17.5um(0.5oz),35um(1oz),70um(2oz)

楼主:
铜厚度决定了电路板的导电性能。铜是一种优良的导电材料,它的厚度直接影响着电路板的导电效果。如果铜层太薄,导电性能可能会下降,导致信号的传输衰减或电流的不稳定。而如果铜层太厚,虽然导电性能会很好,但会增加电路板的成本和重量,而且铜过厚的情况下,容易导致流胶严重,介质层过薄线路加工的难度会增大,所以一般也不推荐做2oz铜厚,在PCB制造中,需要根据电路板的设计要求和实际应用来选择合适的铜厚度,以实现最佳的导电效果。

楼主:
铜厚度对于电路板的散热性能也有重要影响。随着现代电子设备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其工作过程中产生的热量也越来越多。良好的散热性能可以保证电子元器件在工作过程中的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铜层作为电路板的导热层,其厚度决定了散热的效果。如果铜层太薄,可能会导致热量无法有效传导和散发,增加元器件发生过热的风险。

楼主:
铜厚度还对于电路板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有重要影响。铜层不仅作为导电层和导热层,还是电路板的支撑和连接层。适当的铜厚度可以提供足够的机械强度,防止电路板在使用过程中弯曲、断裂或开焊。同时,合适的铜厚度可以保证电路板与其他元件的焊接质量,减少焊接缺陷和失效的风险。因此,在PCB制造中,选择合适的铜厚度可以提高电路板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