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C32L196PCTA测评】+ TFT屏显示篇

楼主(2023-08-1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色彩显示方面TFT屏有着较好地性能,这里使用的是一款2.2寸显示屏,其显示分辨率为240*320像素点,它采用SPI方式工作。
TFT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为:
CS ---PE12
RST---PE3
DC ---PE4
SDA---PA12
SCL---PA11
BL ---PE5
TFT显示屏所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tft_gpio(void)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Out;
    stcGpioCfg.enPu = GpioPuDis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Enable;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11, &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12, &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E, GpioPin3, &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E, GpioPin4, &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E, GpioPin5, &stcGpioCfg);
    Gpio_Init(GpioPortE, GpioPin12, &stcGpioCfg);
}
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的引脚定义为:
#define LCD_CS_High()     Gpio_SetIO(GpioPortE,GpioPin12)    //CS
#define LCD_CS_Low()     Gpio_ClrIO(GpioPortE, GpioPin12)
#define LCD_REST_High()   Gpio_SetIO(GpioPortE,GpioPin3)     //RES
#define LCD_REST_Low()    Gpio_ClrIO(GpioPortE,GpioPin3)
#define LCD_DC_High()     Gpio_SetIO(GpioPortE,GpioPin4)     //DC
#define LCD_DC_Low()     Gpio_ClrIO(GpioPortE, GpioPin4)
#define LCD_SDI_High()    Gpio_SetIO(GpioPortA,GpioPin12)    //DIN
#define LCD_SDI_Low()     Gpio_ClrIO(GpioPortA, GpioPin12)
#define LCD_SCK_High()    Gpio_SetIO(GpioPortA, GpioPin11)    //CLK
#define LCD_SCK_Low()     Gpio_ClrIO(GpioPortA,GpioPin11)
#define LCD_LED_High()    Gpio_SetIO(GpioPortE,GpioPin5)     //BLK
#define LCD_LED_Low()     Gpio_ClrIO(GpioPortE,GpioPin5)

TFT显示屏模拟SPI方式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_Bus(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uci;
  for(uci=0;uci<8;uci++)
  {
     if(com & 0x80)
     {
        LCD_SDI_High();
     }
     else
     {
      LCD_SDI_Low();
     }
     com = com << 1;
     delay_1us(1);
     LCD_SCK_Low();
     delay_1us(1);
     LCD_SCK_High();
     delay_1us(1);
  }
}

实现以色彩清除屏幕的函数为: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
     char VH,VL;
     unsigned int i,j;
     VH=Color>>8;
     VL=Color;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LCD_W;i++)
     {
       for (j=0;j<LCD_H;j++)
       {
          LCD_WR_DATA8(VH);
          LCD_WR_DATA8(VL);
       }
     }
}

实现图标显示的函数为:
void show_tb(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int da;
  k=0;
  for(i=0;i<50;i++)
  {
    for(j=0;j<50;j++)
    {
       if(n==0) da=gImage_tb[k*2];
       ...
       da=da<<8;
       if(n==0) da|=gImage_tb[k*2+1];
       ...
       POINT_COLOR=da;
       LCD_DrawPoint(x-j,y+i);
       k++;
    }
  }
}

实现满屏图像显示的函数为:
void show_pic(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j;
    unsigned char picH,picL;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240;i++)
    {
      for(j=0;j<320;j++)
      {
            picH=*p++;
            picL=*p++;
            LCD_WR_DATA8(picH);
            LCD_WR_DATA8(picL);
      }
  }
}

实现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ShowString(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const char *p)
{
    while(*p!='\0')
    {
        if(x>LCD_W-16){x=0;y+=16;}
        if(y>LCD_H-16){y=x=0;}
        LCD_ShowChar(x,y,*p,0);
        x+=8;
        p++;
    }
}

进行TFT显示屏驱动测试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App_LedInit();
    tft_gpio();
    tft_Init();
    BACK_COLOR=YELLOW;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YELLOW);
    LCD_ShowString(80,30,"HC32L196");
    show_tb(60,20,0);
    delay1ms(2000);
    show_pic(gImage_123);
    while(1)
    {
        Gpio_Set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delay1ms(1000);
        Gpio_ClrIO(STK_LED_PORT, STK_LED_PIN);
        delay1ms(1000);
    }
}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1和图2所示。
1 图像显示效果

2 图标及字符串显示效果

在添加汉字显示函数的情况下,可实现汉字的输出显示,其函数内容为:
void showhanzi16(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unsigned char index)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temp=hanzi16;
        temp+=index*32;
        for(j=0;j<16;j++)
        {
                Lcd_SetXYP(x,y+j); //LCD_SetCursor(x,y+j);
                for(k=0;k<2;k++)
                {
                        for(i=0;i<8;i++)
                        {
                                 if((*temp&(1<<i))!=0)
                                {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else
                                {
                                        LCD_WR_DATA(BACK_COLOR);
                                }
                        }
                        temp++;
                }
         }
}

在添加按键处理的情况下,可实现选择处理功能。
对按键使用引脚的配置函数为:
void App_keyInit(void)
{
    stc_gpio_cfg_t stcGpio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stcGpioCfg.enDir = GpioDirIn;
    stcGpioCfg.enPu = GpioPuEnable;
    stcGpioCfg.enPd = GpioPdDisable;
    Gpio_ClrIO(GpioPortA, GpioPin7);
    Gpio_Init(GpioPortA, GpioPin7, &stcGpioCfg);
}

实现汉字歌单选取功能的主程序为:
int32_t main(void)
{
    int8_t i=0;
    App_LedInit();
    tft_gpio();
    tft_Init();
    BACK_COLOR=BLACK;
    POINT_COLOR=RED;
    LCD_Clear(BLACK);
    show_tb(50,1,0);
    LCD_DrawLine(0, 1, 239, 1);
    LCD_DrawLine(50, 1, 50, 51);
    LCD_DrawLine(0, 51, 239, 51);
    LCD_DrawLine(0, 295, 239, 295);
    POINT_COLOR=YELLOW;
    showhanzi16(40,70,20);
    showhanzi16(60,70,21);
    showhanzi16(40,95,22);
    showhanzi16(60,95,23);
    showhanzi16(40,115,30);
    showhanzi16(60,115,31);
    showhanzi16(80,115,32);
    showhanzi16(100,115,33);
    showhanzi16(40,135,34);
    showhanzi16(60,135,35);
    showhanzi16(40,155,40);
    showhanzi16(60,155,41);
    showhanzi16(80,155,42);
    showhanzi16(40,175,5);
    showhanzi16(60,175,6);
    showhanzi16(80,175,7);
    showhanzi16(40,195,0);
    showhanzi16(60,195,1);
    showhanzi16(80,195,2);
    showhanzi16(100,195,3);
    showhanzi16(120,195,4);
    showhanzi16(40,215,8);
    showhanzi16(60,215,9);
    showhanzi16(40,235,10);
    showhanzi16(60,235,11);
    POINT_COLOR=RED;
    showhanzi16(18,71,28);
    LCD_ShowString(80,20,"MP3 Player");
    LCD_ShowString(50,301,"BY: jinglixixi");
    App_keyInit();
    while(1)
    {
        if(Gpio_GetInputIO(GpioPortA, GpioPin7)==0)

经程序的编译与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3和图4所示。
3 中文显示效果

4 歌单选取效果

网友A:
支持,回头试试

网友B(2024-08-12):
楼主,我也用的模拟的SPI,但是屏幕刷新的特别慢,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
想当年MP4刚出来的时候就是用的TFT LCD,那画质满满的回忆感。

网友D:
用硬件SPI试试看,是不是刷新更快。

网友E:
你这个还是用的IIC通信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