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有平替表吗?

楼主(2023-08-11):
官方有平替表吗?

网友A:
请问是要替换那些型号?

网友B:
官方有手册

网友C:
问FAE就行

网友D:
有  平替 隔壁S*     也有 平替 赵姨   说明

网友E:
最满意的答复还得是官方的FAE

网友F:
可以联系GD的 FAE,这个表应用是有的。

网友G:
跟隔壁ST好像同后缀就可以替换

网友H(2023-09-27):
好像是有一个这个表的

网友I:
同型号就能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