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F415CBT7 疑似BUG

楼主(2023-08-12):
前置条件:
芯片硅片版本为2202CG
代码里面使用到了SDIO1,并且重映射管脚到固件库里的SDIO1_GMUX_0111配置(SDIO占用了PA6,PA7).
代码还初始化了TMR3,仅初始化基本参数作为系统时基使用,没有代码打开任何属于TMR3的通道.
TMR3配置代码如下

现象描述:
1,代码同时使用TMR3和SDIO1的情况下,TF卡无法正常初始化,显示SD_CMD_RSP_TIMEOUT
1,当把TMR3替换为TMR2时,TF卡正常初始化

我看到ES里面有关于UART3和TMR3在PA7管脚有冲突的问题,但显示已在C版本修复,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当然有较大的可能是我的代码别的地方有问题,闹出了乌龙...但我也是尽了我的能力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网友A:
若先使能TMR3,如此时配置SDIO为1bit位宽的话,D3就会被TMR3拉低,这会导致SD卡进到SPI模式。
目前有2种解法可供参考:
1、先配置SDIO位宽为4bit后,再使能TMR3,D3就不会被TMR3抢占。
2、在使能TMR3前,将TMR3的IO remap到其他不用的IO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