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问一下,手册上的复用引脚,怎么只有一半

楼主:
比如这个图中的UART,怎么只有RX,没有TX啊?

楼主(点评):
找到原因了,是另外一半,可以复用在任意一个其他引脚上。

网友A(2023-08-12):
没标出来的是其他引脚都可以配置为那个功能。推荐MCC配置,即可看到这个。

网友B:
你这是哪个MCU?

楼主:
搞懂了,是另外一半可以用到任意一个其他引脚上。这个手册列的是必须在这个引脚的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懂了,是另外一半可以用到任意一个其他引脚上。这个手册列的是必须在这个引脚的复用。 ...

是的

网友D:
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没标出来的是其他引脚都可以配置为那个功能。推荐MCC配置,即可看到这个。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