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0欧共地电阻损坏,请教各路大神

楼主(2023-08-12):
问题是这么回事,最近做了一个使用环形变压器供电的功率板,使用过程中遇到个难解的问题,环形变压器输出是三个独立绕组,然后分别经过整流滤波给负载供电,电路中加了电流检测,所以三个独立功率模块最终通过一个0欧电阻共地了。问题就出现的,任意一个负载短路故障后,对应的0欧电阻有很大概率被击穿,这个问题实在是想不通。。。请教各位大神师傅指点迷津,电流路径应该只是这条吧,布局缺陷,重新优化设计,下一版能解决,感谢各位大神相助!!

通过检测电路与0电阻构成回路。看下电流信号回路。信号回路应以0电阻左侧为基准。

网友A:
有啥想不通的,不就相当于保险丝么。

@gexxing :那你画一下路径
回流路径不应该会经过这个0欧电阻啊

网友A:
负载具体是啥?有没有PCB、实物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具体是啥?有没有PCB、实物照片?

负载就是个10A直流电机,加了个H桥,有时候运行中0欧电阻都会被烧掉,这个PCB里面如果大电流部分的地载流能力不够会不会导致电流往0欧电阻过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就是个10A直流电机,加了个H桥,有时候运行中0欧电阻都会被烧掉,这个PCB里面如果大电流部分的地载流 ...

哦,说的对。
这电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别处了。

网友B:
东施效颦

网友C:
既然三路都是输出18v还共地,为何不搞成一路,单独检测这一路的电流岂不更好?

网友D:
过流了,才导致烧毁。

网友E:
从图上看不出原因。不过很可能是PCB布线不合理导致的。改下布线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F:
这个GND是哪里来的?

网友G:
在0欧姆电阻上还是电源通路,必定有电流通过。过载烧毁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GND是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信号采集部分的地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三路都是输出18v还共地,为何不搞成一路,单独检测这一路的电流岂不更好? ...

需要三个负载,检测用的单片机三个ADC引脚,这两部分电路在一个板上,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上看不出原因。不过很可能是PCB布线不合理导致的。改下布线应该可以解决。 ...

有考虑过大功率部分地线走线有问题,载流能力不够电流会往0欧电阻上跑吗,或者说三个大功率电路地平面电位不一样所以互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说的对。
这电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在别处了。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施效颦

受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三个负载,检测用的单片机三个ADC引脚,这两部分电路在一个板上,所以才有这个问题 ...

原来如此,不知楼主找到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考虑过大功率部分地线走线有问题,载流能力不够电流会往0欧电阻上跑吗,或者说三个大功率电路地平面电 ...

显然目前不能有定论,信息太少了

网友B:
如果怕三鹿电流互相影响测量值,ADC 可用差分输入,差分端子直接从采样电阻肚皮下引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怕三鹿电流互相影响测量值,ADC 可用差分输入,差分端子直接从采样电阻肚皮下引出即可。 ...

现在主要问题是没找到0欧电阻烧坏的原因,电流检测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改善的话用高边检测应该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显然目前不能有定论,信息太少了

目前发现的就是地线窄了可能载流不够,但是这会导致烧电阻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问题是没找到0欧电阻烧坏的原因,电流检测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改善的话用高边检测应该也有效 ...

这有什么想的,你用的多大功率的0欧电阻?你自己计算一下负载功率,再看用的电阻功率是否满足。
所谓的0欧并不是理想的等于0哦,制造工艺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点阻值,也是会产生功率消耗的。

楼主:
越来越奇怪了,今天重复了好多次直接短路负载,每次采样电阻烧掉但是0欧电阻都没坏,晕了。。。。

网友F:
在PCB板上的路径是不是GND这边离变压器的负极近了。能否把PCB图也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PCB板上的路径是不是GND这边离变压器的负极近了。能否把PCB图也发上来看看 ...

上传了再帮看看了

网友F:
你把那个0R电阻放到V+的下面层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那个0R电阻放到V+的下面层去。

这个0欧还是没搞懂怎么烧的。。

网友A:
楼主再想想,0欧电阻烧毁时,其它器件有没有坏?
比如MOS管先烧坏且GS之间短路,造成驱动芯片(如IR2104)输出大电流流过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再想想,0欧电阻烧毁时,其它器件有没有坏?
比如MOS管先烧坏且GS之间短路,造成驱动芯片(如IR2104)输出大 ...

有这个可能,但是驱动芯片输出的电流不至于烧坏0805封装的0欧电阻啊,驱动芯片周围都有过孔到地平面,感觉电流路径不太会绕那么远

网友I:
环形变压器在哪,三个绕组太远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