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处理器的缓存结构和缓存一致性如何?

楼主(2023-08-12):
新唐处理器的缓存一致性如何?会出现抢资源的情况吗?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程序了。

网友B(2023-10-19):
肯定是没啥问题的啊

网友C:
这不都是程序锁来解决么

网友D:
很多时候是因为你的程序逻辑会出现这种抢资源的情况

网友E:
建议还是把程序逻辑梳理好才行

网友F:
话说,啥是缓存一致性啊?

网友G:
抢不抢资源不知道,不过这跟硬件肯定没啥关系

网友H:
为啥抢资源

网友I:
你程序里同步缓存的话,不就一致性OK了么

网友J:
说的抢资源,是怎么个抢法?

网友K:
新唐自己不会处理吧,都是应用工程师来处理的吧

网友L:
我觉得还行吧,不过我用的新唐都是单核的,不是多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