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异构内核处理器的内部存储会出现等待的情况吗

楼主(2023-08-12):
例如,A核用的存储交互数据,B核需要等待多久啊?一般会很快吧?

网友A:
异构内核处理器中的内部存储访问是否会出现等待情况以及等待多久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处理器的设计、存储结构、缓存策略以及正在运行的任务特性等。我无法提供实际硬件的具体数据,但我可以讨论可能的情况和一些一般性原则。

在异构内核处理器中,不同的核心可能共享某些资源,例如内存总线、高速缓存等。当一个核心(比如核心A)在使用存储资源时,如果另一个核心(比如核心B)需要访问相同的存储资源,就可能会出现等待情况,这种情况通常被称为“存储冲突”。

网友B(2023-10-19):
这个具体要看交互的数据量,还有用什么方式吧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0吧,都挂载在总线上的啊

网友D:
对啊,肯定会很快的,这不用担心

网友E:
多核真的好麻烦,哈哈,但交互肯定是很快的

网友F:
反正一般都是秒交互,因为这种交互不能等

网友G:
你得看用啥外设啊,要是内部的总线那是0等待

网友H:
我觉得你可以测测的,但这个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也是感受不到的

网友I:
得看这俩内核的交互用的什么方式

网友J:
应该有AHP这种总线吧

网友K:
问问FAE?但你纠结这个干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