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96 捕捉问题

楼主(2023-08-12):
PA08设置为TIM3_CH0A, 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捕捉中断,但是中断后没有相关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断标志,应该怎么判断?代码如下: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8_t i;

    //Timer3 捕获中断A
    if(TRUE == Tim3_GetIntFlag(Tim3CA0Irq))
    {
        if(0 == i)
        {
            Tim3_Capture_Value1 = M0P_TIM3_MODE23->CCR0A_f.CCR0A;   //第一次读取捕获值
            Tim3_Uev_Cnt = 0;
            i++;
        }
        else
        {
            Tim3_Capure_Value2 = M0P_TIM3_MODE23->CCR0A_f.CCR0A;  //第二次读取捕获值
            Tim3_Capture_Value = Tim3_Uev_Cnt * 0xFFFF + Tim3_Capure_Value2 - Tim3_Capture_Value1;  //两次捕获之间的差值

            Tim3_Uev_Cnt = 0;

            i = 0;
        }

        Tim3_ClearIntFlag(Tim3CA0Irq);  //清中断标志
    }

    //timer3计数溢出中断
    if(TRUE == Tim3_GetIntFlag(Tim3UevIrq))
    {
        Tim3_Uev_Cnt++;
        Tim3_ClearIntFlag(Tim3UevIrq);
    }
}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不会啊,都进入中断了?

网友C:
没有对应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标志,其它家也没有的,需要自己做逻辑运算,参考 st 的 ir接收处理。

网友D:
中断里面读取CH0A电平吧,判断当前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E(2023-09-11):
楼主的意思是能进入中断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中断?

网友F: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中断标志是能区分开的吗

网友G:
楼主这个用的也不是中断模式啊  这不是轮询吗

网友H:
这种方式非常容易导致一些信号没有捕捉到

网友I:
在寄存器里边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区别吗

网友J:
进入中断后直接读一下中断标志位就知道了呀

网友J:
在中断函数中是否可以设置进入中断的门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