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4S主频,SDRAM时钟兼容性问题

楼主(2023-08-12):
SWM34S主频最高150MHz,SDRAM时钟最高140Mhz。
想请教一下:CPU主频是否可以设置为150MHz,同时SDRAM为1分频,即SDRAM时钟也为150MHz。
这是基于如下考虑:
1-CPU主频当然是稳定前提下越高越好,因为做GUI很看算力;
2-如果SDRAM为120MHz,那CPU主频只能设置为120MHz,norflash时钟也会同步下调。

这样设置不会有问题吧?指的是作为产品,系统能稳定运行。不行的话只能降主频。谢谢!

网友A:
没问题,可以试下

网友B:
如果长期这样运行 算是一种超频操作吗

网友C:
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使用这么高的主频吗

网友D:
这样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毕竟超频不太厉害

网友E:
长时间运行的话  感觉不太靠谱啊

网友F:
不建议楼主这样做 虽然应该不会出问题 但是这种超出范围的操作谁也不能保证完全不出问题

网友G:
最好还是降频处理吧 比较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