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H737V的GPIO个数是82还是80?

楼主(2023-08-12):
如题,文档是82,可是怎么数都是80,封装上看也是80.

网友A:
82个    这2个 你应该没算进去     USBHS0_DP  USBHS0_DM

胆子大点 BOOT0 都可以用作普通IO

网友B(2024-01-31):
在大多数情况下,GD32H737V微控制器的GPIO端口数量为80个

网友B:
建议查阅GD32H737V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网友C(2024-03-28):
可能是有复用的?

网友D:
一般就按照文档为准呗

网友E:
你说八十就八十呗,能用就行吧

网友F:
你是不是有些多功能引脚给忽略了?

网友G:
直接看PCB设计呗,看看设计用了多少个引脚?

网友H:
GD32H737V微控制器的GPIO个数是82。GPIO代表通用输入输出引脚,它们可以用于连接外部设备、传感器、执行控制逻辑等。在GD32H737V微控制器中,有82个GPIO引脚可供使用

网友I:
一般来说都是82个引脚啊,你是差哪两个?

网友J:
你看看是不是SWD俩引脚没算在内啊?

网友K:
就按照82个计算吧,可能外置的低速时钟也可以配置成IO的

网友L:
一般一百引脚的MCU,可用IO大多数都是82个的吧

网友M(2024-04-30):
82 可以不要32768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