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休眠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3-08-12):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很奇葩,就是关于休眠的,BCM发送3C的休眠报文过来,我这里进入休眠了,然后BCM又发送了一帧3C休眠过来,结果MCU挂掉了,两帧3C报文间隔10-20ms,然后我修改程序,接到第一帧的时候再接第二帧就不接收,就是在休眠过程中,再碰到3C这个DATA过来直接过滤,结果,不管这行代码放到哪,MCU都会挂掉,但是只要发不同ID,比如第二帧发个3D什么的,那就没事。(因为硬件LIN那里没有做INH脚控制电源,所以休眠不是那种断电休眠)芯片用的是KF8A100GQT,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是啥网络管理协议,Autosar  还是OSEK的直接和间接,只看你的描述我觉得还可以用延时来规避!本地休眠条件到达了且收到3c后延迟一段时间(如5个3C周期时间),这期间没收3C就调用休眠指令进入DeepSleep,休眠前开启CAN RX脚的外部中断用来唤醒!

网友B:
对,用延时来规避

网友C:
挂掉的意思是什么 死机了还是复位了还是断开连接了呢

网友D:
如果一直不进入休眠状态而进行报文传输 会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E:
唤醒后等待一段时间 在进行操作

网友F:
这个是不是还得看手册有一个唤醒时间呀

网友G:
楼主传输每帧数据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H:
那么这个延时时间是根据什么来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