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配置时候出现的锁链符号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8-12):
配置成这种情况是个什么情况,这种是冲突了吗?

楼主:
same pin is acquired bymultiple modules。
这个情况是不允许的吧?

楼主:
或者说是两个配置都可以生效,比如作为I2C和SPI,那么是不是我用相同的端口都可以正常工作呢?

网友A:
PPS输入是可以的。
PPS输出不行,只能是最后一个配置的有效。当然你可以软件切换,分时段切换着用。

网友B:
配置冲突,遇到这个情况手动修改配置,将某个功能改到其他空闲的引脚。

网友C(2023-09-12):
计是不让使用了吧,所以给锁上了

网友D:
你是不是配置的不对啊,功能冲突了?

网友E:
正常来说哦,你可能是这俩功能冲突不让使用了

网友F:
你重新配置一下试试呢?可能是你配置出错了吧

网友G:
就代表这俩IO不能同时配置?

网友H:
估计是不支持这俩IO让你使用吧

网友I:
好久没用PIC产品了,芯片太贵了

网友J:
你是不是什么也没配置就这样了啊

网友K:
这好像是不让你选中的标记

网友L:
不会玩,可能这俩功能不能同时使用,或者不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