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的Builder窗口中这些有什么用处?

楼主:
如图所示,我展开的这些列表内容,是做什么用的,还是只是告诉我有这些功能?

网友A(2023-08-14):
应该是直观的显示外设模块下某个设置和别的模块下某个设置的联系

网友B:
这个窗口我一般都是关闭,用的时候点出来,点一下,通常右边会切换到对应的窗口。

网友C:
Builder is a view screen providing a block diagram visualization of the components and their dependencies within a project。(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 ... C-BE0DCDAF75B5.html

网友D(2023-09-17):
存在肯定合理,不过想要研究细致,这个最好是研究一下MCC的使用手册

网友E:
有很多是为了创建和配置使用的

网友F:
都是为了快速配置的,这样能方便工程师免去菜单栏找工具

网友G:
MCC感觉还是不太好用,不是很熟,很多都不知道干啥的

网友H:
就告诉你怎么使用的吧

网友I:
一般都是为了做引导用户使用来设计的

网友J:
这不是有问号之类的么,可以方便知道都怎么用

网友K:
不知道的就直接关闭就好了,浪费这时间研究一个工具多没意思

网友L:
可以方便你了解如何配置和思路吧

网友M:
具体还是研究一下MCC的操作流程吧,感觉都是很好用的,但确实我不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