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分析

楼主(2023-08-13):
各位,上图DO_VBUS_EN输出低电平时,MOS管的D极电压输出不对,3V多,VCP是电荷泵输出,正常时20V以上,DO_VBUS_EN为低时电压也不对下图所示。
各们帮分析下,现在想要的正常功能是DO_VBUS_EN为低电平时,MOS管D极有12V左右电压输出,DO_VBUS_EN为高电平时,MOS管D极无电压输出,

网友A(点评):
是不是搞错D/S了?哪边输入哪边输出? 先搞清楚方向。看你图纸左边是D,是输出。看描述似乎是右边是输出是D。其实是个狗屁电路无法实现所需功能

网友B(点评):
图片看不清呀,建议楼主再上传一下。

网友C:
可以描述的更详细一下吗,MOS型号是什么?VCP是多少V?VSLPPLY是多少V?

楼主:
是写错方向了,S极是输出,MOS管是IAUC60N04S6N044ATMA1, ,VCP是24V左右,VSUPPLY是12V,

网友D:
猜测是DQ200B的漏电导致的。

楼主:
漏电流之前也怀疑过,把Q200A的4脚与27K电阻断开,问题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