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的8位机有DMA吗?

楼主(2023-08-13):
DM, DMA, ic, pi, pic
如题,PIC16F和PIC18F哪个有DMA?

楼主:
下载了PIC18F系列的几个型号发现是有的。

挺好,竟然8位机也有DMA这种高级外设。

网友A:
DMA方便很多呢

网友B:
新的PIC18F-Q系列有。

网友C:
新出的有,老款没

网友D:
DMA是一种用于在外设和内存之间直接进行数据传输的技术,可以大大减轻CPU的负担,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E:
PIC的8位机有DMA。

网友F:
对于一些高级且性能较强的PIC18系列和PIC24系列微控制器,Microchip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外设模块

网友G:
可以自动地将数据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或写入到微控制器的相应寄存器。

网友H:
8位机通常使用中断和定时器等方式来控制外设的数据传输,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

网友I:
PIC的8位机有DMA功能。

网友H:
可以实现更高效的数据传输。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PIC的16位机或32位机,它们支持DMA功能

网友K:
PIC 8位机也有DMA功能。

网友L:
PIC18F系列的几个型号配有直接内存访问

网友G:
PIC 8位机的DMA功能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网友M:
8位机一般不支持DMA功能

网友N:
PIC的8位机并没有内置的DMA

网友O:
8位机的处理能力和内存容量有限,无法支持复杂的DMA操作

网友P:
Microchip的PIC32系列,这些系列的微控制器提供了DMA功能,以及更多的外设和功能支持。

网友Q:
如果需要使用DMA功能,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更高性能的微控制器系列

网友R(2023-09-12):
PIC16好像没有DMA耶

网友S:
这个PIC的8位机中,并不是所有型号都具备DMA(直接内存访问)功能。

网友T:
一些高级型号,如PIC18F系列,可能会具备DMA功能。

网友U:
这个建议楼主还是多看看手册,手册上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V:
一般8位机器好像都没有DMA的配置

网友W:
其实有8位MCU的价格,不如上32位的MCU了

网友X:
正常来说就PIC18有部分高端点的MCU是带DMA的

网友Y:
你还是找代理或者看看选型手册上,好好对比一下

网友Z:
我觉得DMA在8位的MCU之中,也不是很常用的啊

网友AA:
这DMA是不是就只在串口之中了?

网友AB:
8位机凡是利用间断以及定时器等方法来节制外设的数据传输,实现数据的及时传输。

网友AC:
PIC的8位机器有DMA。

网友AD:
PIC18f系列的几个型号都具有直接内存访问功能

网友AE:
可以主动地将数据从外部存储器读取或者写入到微控制器的响应寄存器。

网友AF:
8位机还可以有DMA啊

网友AG:
PIC的8位计算机具有DMA功能。

网友AH:
新的pic18f-q系列已经上市。

网友AI:
考虑使用PIC的16位或32位机器,它们支持DMA功能

网友AJ(2023-11-23):
新型号应该有吧

网友AJ:
8位机还有这么高级的东西啊

网友AK:
PIC 8位计算机的DMA功能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网友AL:
反正我用的PIC18F的几个片子都没有,新出的应该有

网友AM:
PIC、8位计算机也有DMA功能。

网友AN:
一些高级型号,如pic18f系列,可能具有DMA功能。

网友AO:
8位机也可以用dma了啊

网友AP(2026-01-22):
PIC 的 8 位机多数型号无 DMA 功能,仅部分高端型号(如 PIC18F 系列部分芯片)集成简化版 DMA 控制器。该 DMA 独立于 CPU 运行,可实现数据块在存储器、外设间传输,减轻 CPU 负担。使用时需配置通道、传输源 / 目的地址、传输长度,触发方式可选硬件事件或软件触发,适用于高速数据采集、串口批量收发等场景。

网友:
PIC 的 8 位机并非都有 DMA,只有部分中高端型号(如 PIC18F 系列的 K42、K83、Q43 等)集成了 DMA 控制器,而 PIC10/12/16 等入门级 8 位机通常无 DMA 功能。

网友AG:
有的PIC单片机没有DMA,得看具体型号。

网友AQ:
PIC 的 8 位机并非全系列都有 DMA,仅部分高端型号(如 PIC18 系列的 K42、K83、Q43、Q84 等)集成 DMA 控制器

网友AR:
8位单片机处理能力和内存小,难以执行复杂DMA。

网友AS:
PIC18F系列单片机型号支持直接访问内存,方便快速处理数据。

网友AE:
多数8位单片机确实不内置DMA功能,需要软件轮询或中断处理。

网友AT:
PIC 8 位机并非全部有 DMA,仅PIC18 系列(如 PIC18FxxQ43/Q84 等新型号)集成 DMA,可实现无 CPU 干预的数据搬运。PIC10/12/16 系列传统型号无 DMA,数据传输依赖 CPU 与中断。

网友AU:
PIC 8 位机并非全部都有 DMA,但部分高端型号(主要是 PIC18 系列的新系列)集成了 DMA 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