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flash是否进行bit写

楼主(2023-08-13):
N32G435的flash是否将flash可以进行bit写,比如0xfffff1f 数据在不擦除的情况下写成0x1fffff1f这种,有没有这样的方式

网友A:
不支持的,但楼主举的示例确实可以workaround实现。

flash写入可以支持从1-> 0的变化,如果需要从 0->1 则需要进行页擦除处理。

网友B:
原有位是1 的情况下是可以写成0的,比如第一次写把bit0 从1 写成 0, 第二次写把 bit1 从 1 写成 0 ,是可以的;
但不能从0 变成1,只能整篇擦除,全部一起变成 1;

网友C:
目前好像还没有flash支持bit操作

网友D:
如果是写操作的话好像不可以

网友E:
擦除不可以 为什么写入也不可以呢 最小单位是什么

网友F:
不支持 但是我觉得可以间接的实现bit操作

网友G:
这个取决于原来的bit是0还是1

网友H:
如果需要擦掉在写入的话就是不可以的

网友I:
这应该不能实现

网友J:
这个word 32位写入,你想bit写只要ram够大,做缓存操作再一次性写入。单独bit操作没见过哪个片子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