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MA配置技能入门

楼主(2023-08-13):
直接存储器访问(Direct Memory Access,DMA)外设是一个以字节为单位传输数据的系统,可以将数据从闪存程序存储器、数据 EEPROM、通用寄存器(General Purpose Registers,GPR)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pecial FunctionRegisters,SFR)复制到通用或特殊功能寄存器。传输对 CPU 而言是透明的,可以配置为将传输与处理器操作交错进行,或暂停处理器的操作,直到 DMA 传输完成。
DMA 传输可以通过软件和各种 CIP 触发信号来触发,包括时钟、定时器输出、比较器、通信外设以及 CLC。DMA 传输可以只执行一次,也可以配置为连续执行,直到通过软件干预或基于硬件 CIP 的中止触发而停止。配置 DMA 外设涉及几个步骤,这对于不熟悉外设的设计人员来说,可能会有些困惑。本技术简介将涵盖通用配置过
程,并重点说明多个可用选项。
要配置 DMA 外设,需要配置以下段:
• 源和目标存储器地址
• 源和目标报文大小
• DMA 触发事件
• DMA 中止事件(可选)
• DMA 自动化
• DMA 中断(可选)
• DMA 优先级和整个 DMA 外设的使能
此外还有一个结束段,其中包含可用于监视 DMA 进度的各种状态位和寄存器。
源和目标存储器地址包括地址和存储器类型;EEPROM、闪存程序存储器或 SFR/GPR 数据存储器。

配置 DMA

楼主:
源和目标大小是一条报文中的字节数。每个字节被视为一个事务,响应触发信号而发生的一组事务视为一条报文,一
组报文被视为 DMA 操作。大小变量是指构成一条报文的事务数量。例如:
• 从串口 Rx 寄存器向数据缓冲区传输数据,源大小为 1,目标大小等于缓冲区大小。
• 从数据缓冲区向串行 Tx 寄存器传输数据,源大小等于缓冲区大小,目标大小为 1。
• 从数据缓冲区向 16 位 PWM 占空比寄存器传输数据,源大小等于缓冲区大小,目标大小为 2。
DMA 触发事件既可以是软件触发,也可以是基于 CIP 的硬件触发,例如定时器计满返回、比较器输出或利用 CLC 功
能实现的组合信号。DMA 中止事件也是如此,它同样有软件和基于 CIP 的硬件选项。

网友A:
DMA外设是一个以字节为单位传输数据的系统,可以将数据从闪存程序存储器、数据 EEPROM、通用寄存器和特殊功能寄存器复制到通用或特殊功能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MA 中止事件是什么?

传输数据个数达到,例如传输8个字节。传输完毕结束。另外硬件中断信号也可以停止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