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好奇怪!竟没人提到LL库!

楼主(2023-08-13):
标准库有庞大用户群,推出最早,流行多年被用户熟知,但现在已经被ST抛弃,不能使用Cube MX配置外设,使用户失去了一大利器,实在可惜。HAL库代码臃肿,效率低被广泛吐槽。LL库才是最佳选择!

网友A:
也是有一些缺点的

网友B:
你以为广大玩家会跟着厂家不停升级MCU?
事实是十几年前最早推出的F10X系列都性能严重过剩,ST减产自然就有国产兼容型号来代替……所以,标准库一用十几年也没毛病,什么Cube、HAL叫好不叫座

网友C:
hal库用过了,ll还没用呢

网友D:
LL库等你debug的时候就知道了,一大堆宏,找问题的时候很麻烦,抛开寄存器操作时需要左移右移这些,LL和直接写寄存器已经差不了多少了。现在基本HAL和LL混用,其实其他厂家也是hal库,但是稳定性和功能大都比st的要好一点儿,nxp那边早就开始对外设进行hal层的封装了,你可以对比一下nxp和st的hal库,其实都很像的,大家思路差不多。

网友E:
LL少了回调层的函数,全部要自己写,所以用的人少。

网友F:
工作上用不上就不用呗

网友G:
ll库确实比hal库好,但是教程确实也是少的可怜,不过可以问chagpt

网友H:
我在工作中会使用LL库。
HAL库的封装方式,不太适合我,所以平时只参考HAL库对外设的配置初始化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在工作中会使用LL库。
HAL库的封装方式,不太适合我,所以平时只参考HAL库对外设的配置初始化  ...

大神,可以带带我吗?到处找LL库的教程找不到,请问你是如何学习LL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LL库等你debug的时候就知道了,一大堆宏,找问题的时候很麻烦,抛开寄存器操作时需要左移右移这些,LL和直 ...

“但是稳定性和功能大都比st的要好一点儿”
请问为什么其它厂家的库稳定性和功能大都比st的要好一点呢?理论上讲,像ST这样的大公司的软件写的比普通公司的好一点才对,这点不太理解,大神能不能解惑一下?谢谢!

ti nxp siliconlab这些可不是小公司,包括瑞萨和英飞凌
有可能其他厂家说的是TI,NXP之类的吧

网友J:
ll写起来麻烦,哪有hal爽

网友K:
hal库就是方便快速开发,要不是赶工期更喜欢标准库

网友L:
ll配置起来太麻烦了,感觉还不如标准库

网友M:
从汇编,c操作寄存器的底层开发习惯人员,相对更喜欢LL库,我现在能用LL就尽量用,不支持的外设,HAL库也是只做初始化工作,实际干活的代码,尽量不用HAL。

网友N:
LL用起来还不如HAL顺手

网友O:
其实标准库用的还是挺多的。现在流行的还是F系列那些老型号标准库够用了

网友P:
ll操作起来更像操作寄存器,但是需要配置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Q:
ll没用过呢

网友K:
并不是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