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实测:SWM34的刷屏解码指标

楼主(2023-08-14):
硬件平台: 官方开发板
软件平台:  IAR+RTOS+FatFs
CPU配置:   主频150MHz,
norFlashsh:时钟-2分频;4线读
SDRAM:     时钟-1分频
显示屏:      800*480分辨率

1-刷屏速度
    LCD控制器自刷,实测也是60帧/s

2-JPG文件读取速度
    文件方式读到SDRAM,平均16MB/s.

3-JPG解码速度(整屏图像)
    RGB888:14ms
    RGB565:7ms

4-DMA2D图像搬运速度(折合整屏)
    RGB888:45ms
    RGB565:35ms

以上几项功能是贴图组态开发经常需要的功能。单幅JPG图片从norFlash开始读,直接解码到显示缓存,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16位色做到了100帧/s,24位色做到60帧/s。但DMA2D的图片搬运很花时间,这个时间应该是SDRAM自身带宽造成的,跟LCDC无关。不考虑其它计算过程,仅仅是数据搬运,最大帧率或许会在20-30帧。

假如挂载lvgl这些UI平台的话,脏数据也是需要频繁地通过DMA2D做数据搬运。

不过华芯微特的DMA2D还可以,之前测试过RT1052的PXP搬运,速度接近,说明这个速度瓶颈在于SDRAM的速度跟主频无关。

ui开发中还会涉及屏幕旋转问题,手机屏往往是竖屏,而工控喜欢横屏。软件旋转很耗时,帧率会直接拉低到
10Hz左右,已经不太实用了。

网友A:
跟主频无关

网友B:
合理的刷屏速度一般控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呢

网友C:
刷屏速度过快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网友D:
图像的搬运速度具体的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E:
搬运速度收到图像处理速度的影响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搬运速度收到图像处理速度的影响吗

肯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还跟数据的吞吐量也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G:
在不控制主频的情况下,整个的图像处理速度和频率是不是成正比呢

网友H:
有DMA toLCD硬件加速器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