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G473DMA在TIM1 trgo_2产生updata事件触发时result寄存器有结果但不能赋值

楼主(2023-08-14):
DM, DMA, PDA, ST, STM
STM32 G473DMA在TIM1 trgo_2产生updata事件触发时result寄存器能刷星结果,但将result赋值给另一个变量时,在Watch窗口里并没有看到变量的变化,为啥

网友A:
应该是程序写的有问题吧,在仔细检查下看看

网友B:
程序问题,定义的变量是否被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