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有没有朋友用STM32H7 的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指教一下

楼主(2023-08-14):
请教:有没有朋友用STM32H7 的EXTI0同步触发SPI DMA双缓冲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可以在外部中断里触发DMA

网友B:
H7系列的EXTI0 可以通过DMAMUX申请DMA,触发SPI传输。
你分两步来,先实现EXTI0 +DMAMUX 触发SPI的DMA传输,

另外 DMA double buffer可以单独验证。 两步都OK后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B:
这篇文章可以看看,参考参考。

H743 EXTI+SPI+DMA 双缓冲

网友C(2023-10-20):
外部中断里触发DMA

网友D(2023-11-20):
这个DMA双缓冲好像挺复杂的

网友E:
应该是能实现双缓冲吧,就是用cubemx来配置的话

网友F:
你试试官方的例程,之前我也看到过有人问过双缓冲的问题,好像有解决的

网友G:
一般双缓冲DMA的话,应用在哪儿啊?

网友H:
还没用过,感觉H7对我来说,这芯片太奢侈了,哈哈

网友I:
没用过这双缓冲功能,但是楼主可以考虑用cubemx来试试,也许就能配置

网友J:
这个他家应用手册上没有双缓冲的配置么

网友K:
好像H7的优势之一就是这个DMA双缓冲吧

网友L:
直接看手册吧,一般手册上会有的

网友M:
外部中断触发DMA好像不复杂,但是双缓冲好像配置起来有些麻烦

网友N:
H7系列的EXTI0 可以通过DMAMUX申请DMA,触发SPI传输

网友A:
双缓冲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O(2024-08-16):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P: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Q: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