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在F334R8使用HRTIM中发现CCR的值如果写入浮点数,会致使芯片发热,烧坏芯片

楼主(2023-08-14):
,使用浮点还不能正常输出波形

网友A:
???还会直接烧坏芯片吗?

网友B:
这是警告吧,是不是你这个变量不支持浮点数啊?

网友C:
你这芯片质量不行啊,哈哈

网友D:
一般是可以的,可以勾选浮点那个功能,我记得

网友E:
不应该啊,不能烧坏芯片的

网友F:
你这浮点加里,还能烧坏芯片呢?

网友G:
你是不是手啊或者什么操作,给弄短路了啊

网友H:
我觉得还是你个人的原因,不应该是程序的原因

网友I:
没见过程序误操作,直接干成自毁的啊

网友J:
软件应该不会搞坏硬件吧

网友K:
你能不能把例程发出来看看啊,我也想试试,看是否会烧坏芯片

网友L:
是不是跟定时器有关系,而且你是不是接啥外设了啊

网友M(2023-09-13):
关注关注,等待结果。

网友N:
不能进行浮点运算吗?

网友O:
TIM里的比较寄存器只接受整型数据,给个浮点有啥意义呢?
这个操作本身就不合理哦。

可以肯定,不管你对这个寄存器写整型数还是浮点数,该操作本身
是不可能毁坏或烧毁芯片的。

倒是怀疑你写的比较值不合适从而给出了不该有的输出电压导致
外部驱动电路产生了异常,进而波及芯片,误以为是这个赋值操作
本身的原因。

当你试着给CCR写浮点数时,不妨调试状态下看看这个时候到底写进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P:
这个应该不会烧毁吧

网友Q:
这个操作应该不会影响硬件吧

网友R(2024-09-11):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S: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